求助,单片机温度程序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要求是这样的
设计内容:?

1、可设置三种最高温度值,如低温(20°),中温(30°),高温(50°);(20分)?

2、可设置最长10分钟定时;(20分)?

3、用DS18B20感知温度,当温度达到设置温度值,并持续设定时间长度时,蜂鸣器报警提示,同时时间归零
我做出来仿真,温度到了没有倒计时是怎么回事,哪里出问题了?
求大佬

#define jum_ROM 0xcC//ds18B20 定义
#define start 0x44
#define read_EEROM 0xB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void delay_1();
unsigned char Reset (void);//复位DS18B20
unsigned char read_bit (void) ;//从DS18B20读一个位值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 //向DS18B20写一位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include<reg52.h>
#include"wendu.h"
sbit DQ=P2^3;//DS18B20数据口
/********************************************************************
*名称: delay()
*功能: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delay_1()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名称: delay()
*功能:延时函数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int i;
for(i=0; i<N; i++);
}
/***********************************************************
*名称: Reset()
*功能:复位DS18B20
*输入:无
*输出:无
***********************************************************************/
unsigned char Reset (void)
{
unsigned char deceive_ready;
DQ=0;
delay(29) ;
DQ=1;
delay(3);
deceive_ready = DQ;
delay(25);
return (deceive_ready) ;
}
/********************************************************************
*名称: read_ _byte ()
*功能: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输入:无
*输出:从DS18B20读到的值
*******************************************************/
/************************************************
*名称: read_bit()
*功能:从DS18B20读一个位值
*输入:无
*输出:从DS18B20读出的一个位值
***********************************************************/
unsigned char read_bit (void)
{
unsigned char i;
DQ=0;
DQ=1;
for(i=0; i<3; i++);
return(DQ) ;
}
/********************************************************************
*名称: write_ _bit()
*功能:向DS18B20写一位
*输入: bitval (要对DS18B20写入的位值)
*输出:无
********************************************************************/
void write_bit (unsigned char bitval)
{
DQ=0; if (bitval==1)
DQ=1;
delay(5);
DQ=1;
}
/**********************************************************
*名称: read_ byte()
*功能: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输入:无
*输出:从DS18B20读到的值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m,receive_data;
m= 1;
receive_data = 0;
for(i=0; i<8; i++)
{
if(read_bit())
{
receive_data = receive_data + (m<<i);
}
delay(6);
}
return (receive_data);
}
/************************************************************
*名称: write_ _byte ()
*功能: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输入: val
(要对DS18B20写入的命令值)
*输出:无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 i<8; i++)
{
temp=val>>i;
temp = temp&0x01;
write_bit(temp);
delay(5);
}
}
#include<reg52.h>
#include"wendu.h"
sbit key1=P1^4;//矩阵键盘定义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sbit S1=P3^2;//按键定义
sbit S2=P3^3;
sbit S3=P3^4;
sbit RS=P2^5;//12864定义
sbit RW=P2^6;
sbit E=P2^7;
sbit BEEP = P2^0;//蜂鸣器定义
sbit Hot=P2^1;
unsigned char TMPH,TMPL,key41=1,Temp,T; //温度常量
unsigned int count1,count2,count3;//时间常量
unsigned int countor,m,s;//计时常量
unsigned char button,sound;//其他常 量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1ms延时
{
unsigned char x,j;
for (j=0;j<i;j++)
for (x=0;x<=148;x++) ;
}
/***************************************/
void delay6() //延时子程序
{
int a,b;
for(a=0;a<100;a++)
for(b=0;b<10;b++) ;
}
/*****************************************/
void beep()//响铃程序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_1ms(1);
BEEP= !BEEP ;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set(char n) //12864 写指令子程序
{
P0=n;
RS=0;
RW=0;
E=0;
delay6();
E=1;
delay6();
}
/**********************************/
void weizhi(int hang,int lie)//12864字符显示位置
{
char a;
if (hang==1) a=0x80;
if (hang==2) a=0xc0;
a=a+lie-1;
set(a);
}
/**********************************/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往 12864写数据,单个字符
{
RS=1;
RW=0;
P0=d;
E=0;
delay6();
E=1;
delay6();
}
/**********************************/
void wsdata (char tab[])//往12864写数据,字符串
{
int i=0;
RS=1;
RW=0;
while(tab[ i]!='\0' )//不是结束符时执行
{
P0=tab[ i];
E=0;
delay6();
E=1;
delay6();
i++;
}
}
/**********************************/
void scan()//矩阵键盘第- -列扫描,确定所输入的时间
{
P1=0xfe;
if(key1==0)
{ delay6();
if(key1==1)
{ count1++;
beep();
}
}
if(key2==0)
{ delay6();
if(key2==1)
{
count2++;
beep();
}
}
if(key3==0)
{ delay6();
if(key3==1)
{
count3++;
beep();
}
}
if(key4==0)
{
key41=0;
beep();
}
}
/************************************/
void setTemp()//温度设定,采用扫描独立键盘来确定输入
{while(1)
{
P3=0xff;
if(S1==0) button=1;//20度
if(S2==0) button=2;//30度
if(S3==0) button=3;//50度
if(button==1)
{
T=20;
weizhi(2,5);
wdata(table[2]);
delay_1ms(1);
weizhi(2,6);
wdata(table[0]);
}
if (button==2)
{
T=30;
weizhi(2,5);
wdata(table[3]);
delay_1ms(1);
weizhi(2,6);
wdata(table[0]);
}
if (button==3)
{
T=50;
weizhi(2,5);
wdata(table[5]);
delay_1ms(1);
weizhi(2,6);
wdata (table[0]);
}
if (button==1||button==2||button==3)
break;
}
}
/*********************************/
void setTime() //时间设定
{
while(1)
{
scan();
if(key41==0)
break;
}
m=(1*count1)+(2*count2)+(5*count3);//计算所设定的时间
Hot=1;
}
/*********************************/
void daoji()//倒计时
{
if(m==0&s==0)
{
m=0;
s=0;
sound=1;
Hot=0;
TR0=0;
}
else if(s==0)
{ m--;s=59;}
else
s--;
}
/************************************/
void showTime ()//显示时间
{
weizhi(2,11);
wdata(table[m/10]);//显示分
delay_1ms(1);
weizhi(2,12);
wdata(table[m%10]);
delay_1ms(1);
weizhi(2,13);
wdata(':');
delay_1ms (1);
weizhi(2,14);
wdata(table[s/10]);//显示秒
delay_1ms(1);
weizhi(2,15);
wdata(table[s%10]);
delay_1ms(1);
}
/********************************/
void showTemp()//显示温度
{
delay_1ms(1);
weizhi(1,13);
wdata(table[Temp/10]);
delay_1ms(1);
weizhi(1,14);
wdata(table[Temp%10]);
delay_1ms(1);
}
/***********************************/
void chu12864() //初始化 12864
{
set(0x01);//清屏.
set(0x38);//显示模式
set(0x0c);//显示开
set(0x06);//光标设置
weizhi(1,4); //定义字符显示位置 第一行,第四列
wsdata("Welcome"); //显示开机欢迎语
weizhi(2,3);
wsdata("T=");
weizhi(2,7);
wsdata("oC");
IE=0x82; //设定定时 器工作方式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设定 计时器的定时时长50MS
TL0=(65536-50000)%256;
button=0;//初始化参数
count1=0;
count2=0;
count3=0;
Hot=0;
m=0;
s=0;
T=0;
}
void chuDS() //初始化 DS18B20
{
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start);
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read_EEROM) ;
TMPL = read_byte();
TMPH = read_byte ();
Temp=TMPL/16+TMPH*16;
delay_1ms(1);
}
/*************************************/
void main()//主函数
{
chu12864();
setTemp();
setTime();
while(1)
{
chuDS();
if(Temp==T)
TR0=1;
showTemp();
showTime();
if(sound==1)
beep();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程序
{
countor++;
if(countor==20)
{
daoji();
countor=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网友A(2020-06-02):
void setTemp()//温度设定,采用扫描独立键盘来确定输入
{while(1)
{
P3=0xff;
if(S1==0) button=1;//20度
if(S2==0) button=2;//30度
if(S3==0) button=3;//50度
if(button==1)
{
T=20;
weizhi(2,5);
wdata(table[2]);
delay_1ms(1);
weizhi(2,6);
wdata(table[0]);
}
这段程序没有进行按键消抖

网友B:
主函数都没有调用倒计时函数,另软件里面有两个调用REG52,及不同的DS算法,不知道你是怎么编译过的。估计只是用了下人家的hex文件,然后胡乱copy下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函数都没有调用倒计时函数,另软件里面有两个调用REG52,及不同的DS算法,不知道你是怎么编译过的。估计 ...

程序确实不是我的,我还在初步学习,但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把if(Temp==T)这句删掉依然可以倒计时,T能显示所以是有赋值的,所以我认为问题出在了DS18B20温度读取TEMP上,但是不知道怎么改,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oid setTemp()//温度设定,采用扫描独立键盘来确定输入
{while(1)
{

我觉得问题出在了DS18B20上面,我删了就能倒计时,应该是temp数据读取那边程序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D:
买个20多块的逻辑分析仪调试,分析iic spi都能用得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确实不是我的,我还在初步学习,但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把if(Temp==T)这句删掉依然可以倒计时,T ...

你代码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就随便删除,能找到原因就怪了。你把主函数代码搞清楚,再看子函数的调用是否正确。做事要按照步骤来。 直接从头建立一个工程,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代码填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