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labview和protus的联调么 求方法

楼主(2020-06-02):
现在做出protus部分仿真了,不会和labview连接,做了一个温湿度光照的仿真

网友A:
用一个虚拟串口就可以联调了

网友B:
用虚拟串口,串联起来,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C:
用虚拟串口

网友D:
要实现上述方法,当然要正确安装Labview和Proteus软件,另外还必须安装NI_VISA串口通讯协议驱动和虚拟串口软件VSPD XP。本文通过虚拟串口软件VSPD XP模拟出一对互联的虚拟串口,分别为COM3和COM4,并且把COM3配置给Proteus环境下的单片机串口终端,把COM4配置给Labview 作为串口资源

网友D:
再用虚拟串口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