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想做一个单片机四乘四键盘输入两位数的程序。写完显示乱码。

楼主(2020-06-02):
这个是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weixuan P2
//0~F的共阳数码管段码,最后一个是黑屏
const uchar SEG_COD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
sbit wei1=P2^0;
sbit wei2=P2^1;
uchar ge,shi,KeyValue,j;
uchar num;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2;y>0;y--);  //12M晶振下,延时1MS
}
/*****显示函数*****/
void xianshi(uchar k)
{
   ge=k%10;  //个位
   shi=k/10; //十位
   if(k>9)
   {
  weixuan=0x02;
  P0=SEG_CODE[ge];//个位段选
  delay1ms(10);
  weixuan=0x01;
  P0=SEG_CODE[shi];//十位段码,显示
  delay1ms(10);
   }
   else
   {
  weixuan=0x02;
  P0=SEG_CODE[ge];//个位段选
  delay1ms(10);
   }
}
/***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
{
char a=0;
  GPIO_KEY=0x0f;   //P1口值准备
   if(GPIO_KEY!=0x0f)
   {
    delay1ms(10);   //延时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判断
    {
     GPIO_KEY=0x0f;  //再次装值准备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第一行
      case(0x0b):KeyValue=1;break; //第二行
      case(0x0d):KeyValue=2;break; //第三行
      case(0x0e):KeyValue=3;break; //第四行
     }
     GPIO_KEY=0xf0;   //高四位赋1,判断准备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break;    //0-3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break;  //4-7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8-11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12-15
     }
     while((GPIO_KEY!=0x0f)&&(a<10)) //判断是否松手,假若没有松手,
                                        //一段延时后依旧判断松手完成
     {
      delay1ms(1);
      a++;
     }
     a=0;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count(uchar x)
{
uchar sn;
sn=x;
  num=num;
if(x<10)
{
       num=num*10+sn;
      xianshi(num);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b;
while(1)
{
  b=keyscan();
  count(b);
}
}

网友A:
Proteus共阳数码管动态显示仿真的问题,实际电路不会出错。楼主也可以用静态显示,要是非用动态显示那就用共阴数码管。

网友B:
使用数组就不用进行乘法,除法,求余运算。
可写限制显示位数:                        if(zhi>5)P2=~smgduan[ShuZhi[zhi]];else P2=255;//数码管静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