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三色RGB呼吸灯源程序

楼主(2020-06-02):
这是基于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的实验设计,供广大新手学习交流

#include "breathing_led.h"

#define SOFT_DELAY() Delay(0xFFFFFF);

__IO uint32_t rgb_color = 0x9CE326; // 156  227  38

int main()
{
        Breath_LED_Init();

        while(1)
        {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网友A(2021-03-19):
没啥用呀,主要的重点如何弄一个函数接口,传参一定颜色的值,进行呼吸灯。是PWM表,指数曲线?
/* LED亮度等级 PWM表,指数曲线 ,此表使用工程目录下的python脚本index_wave.py生成*/
const uint16_t indexWave[] = {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5,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1, 12,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2, 23, 25, 27, 29, 31,
        33, 36, 38, 41, 44, 47, 51, 54,
        58, 63, 67, 72, 77, 83, 89, 95,
        102, 110, 117, 126, 135, 145, 156,
        167, 179, 192, 206, 221, 237, 254,
        272, 292, 313, 336, 361, 387, 415,
        445, 477, 512, 512, 477, 445, 415,
        387, 361, 336, 313, 292, 272, 254,
        237, 221, 206, 192, 179, 167, 156,
        145, 135, 126, 117, 110, 102, 95,
        89, 83, 77, 72, 67, 63, 58, 54, 51,
        47, 44, 41, 38, 36, 33, 31, 29, 27,
        25, 23, 22, 20, 19, 18, 17, 15, 14,
        13, 12, 12, 11, 10, 9, 9, 8, 8, 7, 7,
        6, 6, 5, 5, 5, 4, 4, 4, 4,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

网友B(2022-07-19):
Cubemx+PWM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