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七段数码管电路 求分析

楼主:
分析下电路功能,谢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20-06-02):
也就是个数码管控制经典电路,看程序要写虾米了,比如定时器,时钟,交通灯等等,不过是使用同一个8位IO口驱动数码管。

网友B:
已是最简单的电路各书前几章都有的,难道是要分析每个元件的内部构造和生产工艺么

网友A:
如果只是驱动8位数码管和独立按键,不需要使用74HC573锁存器这样浪费,直接使用蛋骗鸡上的未用IO即可。
若是学习74HC573锁存器的话,那么,使用一片即可,使用2片74HC573可实现3种功能,除了用于数码管的段码和位码输出外同时还可以扫描键盘用或做其它操作使用才选择使用2片74HC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