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两个单片机定时器做一个固定频率可调占空比的pwm程序

楼主(2020-06-02):
看到我吃灰多年的手工DIY微型钻子,发现不能调速真是硬伤,今天就花点时间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做一个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的PWM, 先简单接一个12V的小灯泡试试,等画pcb板时再完善,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

下面是效果图: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PWM_OUT   P11

#define K1    P12
#define K2    P13
#define K3    P14

#define led   P33

uchar fa;

uint t0_v = 0x10;

//初始化T0的函数,51单片机工作频率为11.0592M
void initT0(void)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t0_v;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t0_v;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2Init(void)                //1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24;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4;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void delay(BYTE num)
{
         BYTE i;
         WORD j;
                for(i=0;i<num;i++)
                {
                        for(j=0;j<1085;j++);
                }
}

void main(){

          P1M1 &= ~(1 << 1);  //P1.1 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0 |=  (1 << 1);
          led = 0;
                P3M1 &=  0xf7;
          P3M0 |= 0x08;
          K1 = K2 = K3=1;
                initT0();
          Timer2Init();
                PWM_OUT = 0;
                //ET0=1;
                IE2 |= 0x04;
                EA =1;

          while(1)
                {

                        if(K1==0)
                        {
                                delay(5);
                                if(K1==0 && t0_v!=0xff)
                                {
                                        t0_v++;
                                }
                        }
                        if(K2==0)
                        {
                                delay(5);
                                if(K2==0 && t0_v!=0x01)
                                {
                                        t0_v--;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led = ~led;
                                }
                        }
                        if(t0_v==0xff)
                        {
                          led = ~led;
                        }

                        if(t0_v==0x05)
                        {
                          led = ~led;
                        }

                }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TR0 = 0;
                PWM_OUT =1;

}

void timer2_int (void) interrupt 12
{
    TR0 = 0;
                TH0 = TL0 =t0_v;
          TR0 =1;
          PWM_OUT = 0;

}

网友A:
PWM是STC单片机标配,没有必要用定时器模拟,对于直流电机调速太简单了,设置一个1ms定时器开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如果要10档:开9ms关1ms、开8ms关2ms、...开1ms关9ms;如果要20档:开19ms关1ms、开18ms关2ms、...开1ms关19ms;几个语句就完成了。这是简化版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