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ss to register of unclocked peripheral at 0x40010800 cause BUS_FAULT [U1_...

楼主(2020-06-02):
改正了一下电路图,但是系统一直警告Access to register of unclocked peripheral at 0x40010800 cause BUS_FAULT [U1_CM3CORE],为什么呀

网友A:
R5-R8电阻的阻值是有问题的,单片机输出是5V,5/100=0.05A(50mA),50mA*4路=200mA,单片机是没办法输出这么高的电流的,建议每一路改成1K你再试试看把!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你有外设没有打开时钟就去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