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19建库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
向论坛里各位朋友请教一下:
之前用惯了orcad,现新公司用的Altium Designer,对于建库我很不熟练,请大家帮忙。

首先我请教2个问题:
1.怎么定义 design item ID,每一颗元件都得有唯一的design item ID吗(阻容感也是吗)
2.厂内 每一颗料号是否在sch.lib中 都有原理图符号对应。eg:1k 5% 0402电阻和100k 5%0402电阻 是两个符号存在于一个sch.lib中吗。

我想建的库 要有重定义格式,需要sch.lib中每个元件除基本信息外,还需要包含厂内料号,优先级等本厂内的属性。但目前的库里是没有 我需要基于目前的库和目前电路自己建新库。

现状是公司目前的物料成千上万,我更定不能一次性,逐一的把元件重新编辑建库。我都是在边设计边丰富我的库。
比如 我抄一个本公司老电路,把电路复制到我的新电路上,我该怎么把新电路上的元件 方便的 快捷的 编辑到我新格式的库里,方便以后使用,同时新电路的元件库也要指向我新的库。
目前 我的方法感觉非常笨拙,我抄一个本公司老电路,把电路复制到我的新电路上,新生成个当前原理图库,将里面的器件逐个改成我要的格式,(增加厂内料号,优先级等)。再从当前原理图库中将这些器件考出来到我新的库中。再把当前原理图的器件逐一重新意向我建的新库。
当中感觉好麻烦。而且当前抄的新电路由于有些阻容用的同一个design item id,其生成的当前原理图库,并包含所有元件。我还得新建。真的好麻烦。
相信各位老手,有简单有效的方法。请帮忙指条明路。感激不尽。

网友A(2020-06-02):
好像只是认封装吧,符号,数据可以修改的呀。

网友B:
首先你如果需要分得这么细是可以,不过一般不会这么弄,比如原理图电阻都是统一的一个符号,然后设置对应的封装、阻值等,导入PCB后就会出现对应的封装;建议你多看看教程,你有基础的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C:
只需要建一次库的,以后需要修改的话画板子时再修改下

网友D:
谢谢 支持,
有些错别字,更正一下:
首先我请教2个问题:
1.怎么定义 design item ID,每一颗元件都得有唯一的design item ID吗(阻容感也是吗)
2.厂内 每一颗料号是否在sch.lib中 都有原理图符号对应。eg:1k 5% 0402电阻和100k 5%0402电阻 是两个符号存在于一个sch.lib中吗。

我想建的库 需要重新定义格式,需要sch.lib中每个元件除基本信息外,还需要包含厂内料号,优先级等本厂内的属性。但目前的库里是没有 我需要基于目前的库和目前电路自己建新库。

现状是公司目前的物料成千上万,我肯定不能一次性,逐一的把元件重新编辑建库。我都是在边设计边丰富我的库。
比如 我抄一个本公司老电路,把电路复制到我的新电路上,我该怎么把新电路上的元件 方便的 快捷的 编辑到我新格式的库里,方便以后使用,同时新电路的元件库也要指向我新的库。
目前 我的方法感觉非常笨拙,我抄一个本公司老电路,把电路复制到我的新电路上,新生成个当前原理图库,将里面的器件逐个改成我要的格式,(增加厂内料号,优先级等)。再从当前原理图库中将这些器件考出来到我新的库中。再把当前原理图的器件逐一重新指向我建的新库。
当中感觉好麻烦。而且当前抄的新电路由于有些阻容用的同一个design item id,其生成的当前原理图库,并包含所有元件。我还得新建。真的好麻烦。
相信各位老手,有简单有效的方法。请帮忙指条明路。感激不尽。

网友E:
在网上找元器件库,好像有相似的案例可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如果需要分得这么细是可以,不过一般不会这么弄,比如原理图电阻都是统一的一个符号,然后设置对应的 ...

谢谢 指教,只是我希望我以后用库时,直接可从中找到每一颗具体的物料,厂内料号和原厂型号直接就出来了 不需要我再改来改去,导出BOM也直接出完成的格式信息。。。。。。其实我希望的最终形态是连接ERP系统的数据库lib,这样才是最好的。

网友F:
在现有库的基础上拷贝,修改相关参数就ok

网友F:
也可以根据封装尺寸图创建封装库

网友G:
各大厂商都有封装下载,挺方便的,ultra-librarian-free-reader,懒人模式。

网友H:
回答:
1.   每个元件都有专属的位号。R1  C1  L1之类的,如果重复了会报错。
2,不是  ,0402是一种封装型号,所有相同大小的电阻地可以用这个封装,里面的电阻值大小和误差你可以右击原理图元件然后再comment里面标注。贴元器件时导出bom表可以一一对应的。

举个例子0603的电容封装和0603的电阻封装以及0603的LED封装是一样的可以互用,但是为了怕工人粗心贴错,我们一般会将动手将这些封装外框线修改,但是你用同一个也没错杜能将元器件焊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回答:
1.   每个元件都有专属的位号。R1  C1  L1之类的,如果重复了会报错。
2,不是  ,0402是一种封 ...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回答:
1.   每个元件都有专属的位号。R1  C1  L1之类的,如果重复了会报错。
2,不是  ,0402是一种封 ...

感谢 感谢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