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tlc5615实现呼吸灯操作?

楼主:
用单片机和tlc5615怎样实现呼吸灯操作? 电路图的LED应该如何连?这是我连的  没敢加电阻 一加就有问题。。。我想通过输出电压控制灯的亮暗
哪位大佬能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LC5615_CLK=P2^0;
sbit TLC5615_CS=P2^1;
sbit TLC5615_DI=P2^2;
uint code a[]={450,455,460,465,470,475,480,485,490,495,500,505,510,515,520,525,530,535,540,545,550,555,560,565,570,575,
580,585,590,595,600,605,610,615,620,625,630,635,640,645,650,655,660,665,670,675,680,685,690,695,700,
695,690,685,680,675,670,665,660,655,650,645,640,635,630,625,620,615,610,605,600,595,590,585,580,
               575,570,565,560,555,550,545,540,535,530,525,520,515,510,505,500,495,490,485,480,475,470,465,460,455,450};
int main()
{
        void TLC5615_DAC(uint dat);
  void delayms(uint x);
        uint m=0;
        while(1)
        {
                TLC5615_DAC(a[m]);
                m++;
                if(m>100)
                        m=0;
        }
        return 0;
}

void TLC5615_DAC(uint dat)
{
        uchar i;
  dat<<=6;
  TLC5615_CLK=0;
        TLC5615_CS=0;
  for (i=0;i<12;i++)
  {
             TLC5615_DI=(bit)(dat&0x8000);
             TLC5615_CLK=0;
             dat<<=1;
             TLC5615_CLK=1;
  }
  TLC5615_CS=1;
        TLC5615_CLK=0;
  delayms(200);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3;i++);
}

网友A(2020-06-02):
DA输出后加一级三极管驱动,控制电压没必要如此密集,从熄灭到最亮,有4、5个电压就行。

网友B:
不如直接弄成PWM脉冲来控制 5615那东西靠通讯改变输出电压 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输出后加一级三极管驱动,控制电压没必要如此密集,从熄灭到最亮,有4、5个电压就行。

能画一下电路吗  小白不是很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弄成PWM脉冲来控制 5615那东西靠通讯改变输出电压 效果不一定好

师傅让用5615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师傅让用5615实现

那你就在这个论坛里搜索5615就能找到不少帖子 从说明到源程序都有 仔细看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