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16个按键显示平方的程序实现不了啊,数码管会闪烁

楼主:
按下矩阵键盘中的16个按键,依次在数码管上显示1~16的平方,如按下第一个按键显示1,第二个按键显示4,……,第十六个按键显示25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bai,shi,ge;
uchar const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keycan(void);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main()
{
uchar key;
P0=0x00;
while(1)
{
key=keycan();
switch(key)
{
case 0xee: b=1*1; break;
case 0xde: b=2*2; break;
case 0xbe: b=3*3; break;
case 0x7e: b=4*4; break;
case 0xed: b=5*5; break;
case 0xdd: b=6*6; break;
case 0xbd: b=7*7; break;
case 0x7d: b=8*8; break;
case 0xeb: b=9*9; break;
case 0xdb: b=10*10; break;
case 0xbb: b=11*11; break;
case 0x7b: b=12*12; break;
case 0xe7: b=13*13; break;
case 0xd7: b=14*14; break;
case 0xb7: b=15*15; break;
case 0x77: b=16*16; break;
}
bai=b/100;
shi=b%100/10;
ge=b%10;
display(bai,shi,ge);
}
}
uchar keycan()
{
uchar cord_h,cord_l;
P3=0x0f;
cord_h=P3&0x0f;
if(cord_h!=0x0f)
{
delay(100);
cord_h=P3&0x0f;
if(cord_h!=0x0f)
{
P3=cord_h|0xf0;
cord_l=P3&0xf0;
return(cord_h+cord_l);
}
}return (0xff);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批注 2020-06-02

网友A(2020-06-02):
段码取反试看,可能是段码不对数码管的型号。

网友B:
楼主显示程序和按键程序都有毛病,给你改了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bai,shi,ge;
uint b;
uchar const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keycan(void);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main()
{
        uchar key;
        P0=0x00;
        while(1)
        {
                key=keycan();
                switch(key)
                {
                        case 0xee: b=1*1; break;
                        case 0xde: b=2*2; break;
                        case 0xbe: b=3*3; break;
                        case 0x7e: b=4*4; break;
                        case 0xed: b=5*5; break;
                        case 0xdd: b=6*6; break;
                        case 0xbd: b=7*7; break;
                        case 0x7d: b=8*8; break;
                        case 0xeb: b=9*9; break;
                        case 0xdb: b=10*10; break;
                        case 0xbb: b=11*11; break;
                        case 0x7b: b=12*12; break;
                        case 0xe7: b=13*13; break;
                        case 0xd7: b=14*14; break;
                        case 0xb7: b=15*15; break;
                        case 0x77: b=16*16; break;
                }
                bai=b/100%10;
                shi=b/10%10;
                ge =b%10;
                display(bai,shi,ge);
        }
}
uchar keycan()
{
        uchar cord_h,cord_l;

        P3=0x0f;
        cord_h=P3&0x0f;
        if(cord_h!=0x0f)
        {
                c++;
                if(cord_h!=0x0f && c==3)
                {
                        c=2;
                        cord_h=P3&0x0f;
                        if(cord_h!=0x0f)
                        {
                                P3=cord_h|0xf0;
                                cord_l=P3&0xf0;
                                return(cord_h+cord_l);
                        }
                }return (0xff);
        }
        else c=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0=0x00;//段消隐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delay(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dela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