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控制舵机源程序+示意图

楼主(2020-06-02):
正点原子stm32f407开发板
对于一般的舵机来说,所对应的PWM波的周期为**200ms**,即舵机接收的PWM信号频率为**50HZ**。
其空占比与转动角度的关系。普通舵机的舵量是0~180°。**脉冲宽度范围 0.5ms ~ 2.5ms**

        0.5ms/200ms = 0 度

        1.0ms/200ms = 45 度

        1.5ms/200ms = 90 度

        2.0ms/200ms = 135 度

        2.5ms/200ms = 180 度本文代码参考正点原子stm32f4 pwm输出教程代码而修改得来。

**修改的地方:**
使用了PA0复用定时器TIM2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TIM2_PWM_Init(200-1,8400-1);        //84M/8400/200=50hz. 此处的200就是计数器的比较值 e.g.175/200*20ms=17.5ms    得脉冲宽度:20ms-17.5ms=2.5ms
   while(1)
        {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2,175);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对应180度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2,180);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对应180度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2,185);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对应180度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2,190);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对应180度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2,195);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对应180度

        }
}

pwm.c文件

//TIM2 PWM部分初始化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2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2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ORTA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2); //GPIOA0复用为定时器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2

        //初始化TIM2 Channel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使能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比较初始值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1是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ENABLE);//ARPE使能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

**头文件自己写**

**完成!!!**

网友A(2020-07-31):
描述有点问题吧,舵机的信号周期是20ms

楼主(2020-10-05):
引用 网友A:
描述有点问题吧,舵机的信号周期是20ms

“对应的PWM波的周期为**200ms**”这里写错了,我改下

网友B:
真心不知道怎么看这代码,对小白太不友好了

网友C(2020-12-09):
有参考价值

网友D:
谢谢,希望以后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