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下来一个坏的笔记本主板

楼主(2020-06-02):
前一阵我的陈年老笔记本坏了(惠普的ProBook 4416s),那天应该是开机时间太长,把主板弄坏了开机后不启动,除了风扇转和平时开机时所有灯都亮一下(我忘了硬盘灯的情况了),屏幕不亮

问一下论坛里的大神,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哪里坏的?还能修吗?
拿去修,那人看了会说主板坏了,这电脑太老了,我在网上买了个主板。还带一个稍好一些的CPU
然后我就把这个老主板完整地拆了下来,换上新买的,确实快了许多,原来慢的不行,换了2个2G内存条
前两天找人重做了个win7系统,自然带来了经典自带软件2345系列,迅雷等,
跑这个系统好像没什么问题,只是怀念那个原来的XP SP3 深度至尊纯净版,唉
问一下论坛里的大神,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哪里坏的?还能修吗?
上图,这个拿我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有时间再发清楚的图
这2张是新买的主板和之前的主板图片

新主板正面

新主板正面

新主板背面

新主板背面

老主板正面

老主板正面

老主板背面

老主板背面

网友A:
这货损坏后维修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保险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损坏后维修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保险省事

是啊,感觉现在的电脑修理店就是什么什么坏了,他给你买一个换上,不详细修,比较省事

网友B:
开不了机第一个值得检查的就是bios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机第一个值得检查的就是bios芯片!

终于有人回复了
我不怎么懂,请问在我的主板上哪里是那个是bios芯片,怎么检查bios芯片是否坏?,我之前也感觉是启动根本就没初始化,所以启动不起来,一般这样的问题怎么修?再买一个bios芯片然后烧数据进去?
(因为我感觉这就是主板上一点点小问题,就全都成废品了,有点心疼
虚心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机第一个值得检查的就是bios芯片!

还有能不能是北桥的问题?
我在网上查说这个笔记本主板也查到我的故障了(好像能上论坛求助或者分享经验的都是这样费劲的,让人摸不到头脑的问题)
这个主板还有救吗?因为我就用电脑编程,也不玩游戏,对电脑性能要求不太高,能开机就行。

网友A:
笔记本的都用贴片,大部分都是焊上去的拆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都用贴片,大部分都是焊上去的拆焊

终于有人回复了
笔记本的都用贴片,大部分都是焊上去的拆焊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

没工具没原件想要修好有难度

网友C:
可以那个宝看看啊,不过机型比较旧的话,就不值得了

网友D:
楼主,你这是哪年的电脑了。看板子,很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哪年的电脑了。看板子,很有年头了

是2010年买的,板子上是2009年12月,确实很有年头了不过换成win7系统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那个宝看看啊,不过机型比较旧的话,就不值得了

新板子就是网上买的,现在正在用,新板子带了一个稍微好些的CPU,现在来看影响性能的都换了。
光驱也坏了,不过没换,也不怎么用,我有一个USB光驱,也可以用,就是那个读盘太太太太太慢了

网友B:
这样吧,如果主板没扔的话私信我QQ 1679079206 我可以帮帮你

网友E(2020-07-08):
现在的电脑主板坏了很难修   维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F:
屏幕不亮 用手电照屏幕看有没有鬼影。如果有换屏幕灯管,换屏幕驱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不亮 用手电照屏幕看有没有鬼影。如果有换屏幕灯管,换屏幕驱动模块。

谢谢回复,应该不是屏幕问题,我换主板后好了,不过换之前我还真没想到屏幕灯管的问题

网友G(2020-08-25):
没有烧坏啊
为什么启动不了

网友H: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电池电压是否为3V,电压不足某些笔记本是开不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电池电压是否为3V,电压不足某些笔记本是开不了机的!!!

电池没问题,测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烧坏啊
为什么启动不了

那天休眠了一天,然后就起不来了,估计是休眠太长时间不关机

网友I(2022-01-06):
楼主还要么,不要给我算了

网友J(2022-06-10):
我2006年买的笔记本,现在还能用。也算是很皮实了,就是屏幕不行了,有点暗。

网友K:
这个问题一般来说都是显卡部分出问题,请细查CPU到显卡输出部分

网友L(2022-08-24):
1、没有不能维修的,只是计算时间成本问题;
2、win7系统也有干净的,但电脑公司不会有;
3、如果你是开店的,你会怎么做想想就知道。

网友M(2023-03-09):
2009年买的华硕K42JE,3999,就普通办公用,中间陆续加了内存,换了固态硬盘,换了右扬声器,换了CPU,系统慢了就重做,现在用win7,去年显卡坏了,开机不亮,网上118买了块主板换了,用了一个多月又坏了,店家让把整机寄过去检测,后来也不想折腾了,就没弄,放了两个月,在网上查了下,说笔记本点不亮基本都是显卡过热虚焊了,拆机拿下主板从显卡跟主板缝隙加了焊油进去,然后用风枪350度吹了几分钟,然后慢慢降温,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尽然就好了,现在就当备用机在用,半年了一直好好的,现在两块主板都用同样的方法处理过了都好了

网友N:
古董了。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