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虚拟连线啊?怎么设置让两个回路连在一起,但是没有线

楼主(2020-06-02):
怎么设置让两个回路连在一起,但是没有线

网友A:
用网络标签,比如你要给51单片机的P0口添加网络标签,第一步:先在P0口画一小段线,没画添加不了标签,点击左边对象拾取区的“LBL”(Wire Label )按钮;  第二步:按一下键盘的字母A键,弹出一个对话框,将String栏里的STRING修改成: net=P0#,#号的意思就是变化的数字,怎样变就靠下面的两个参数,Count(初始值) 和Increament (增量),Count(初始值)改0,Increament (增量)改1,按ok键后,移到单片机P0口,点下就能添加标签,每按一下就加1。  结果就会出现,P00,P01,P02,……。  ,这样就能无线连接了。

网友B:
网络标号,左侧快捷键LBL,在要连接的两端标注相同字符串。

网友C:
如果你要连接A和B,从A一个引脚稍微连出一小截线,然后快速点两次鼠标左键,会出现一个圆,B也是同样操作,然后设置它们的Label相同,就表示它们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