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3X3矩阵按键,输入1,2,3,4,5,6,7,8,9依次点亮九个灯

楼主(2020-06-02):
俩个工程,一个发送 机,一个接收机。波特率设置为480。俩个单片机晶振频率不同,一个是11.0592MHZ,一个是2.768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tatic char value;
uint flag_key=0;
void DelayMs(int z)// 1ms延时函数
{
int x,y;
for (x=z;x>0;x--)
   for(y=110;y>0;y--);
}
/**********************按键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2()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P1=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P1&0x0f)!=0x0f)
  {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P1=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1&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P1&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根据扫描结果返回响应的值*************/

//读取该函数返回值,运行不同的程序,达到按键控制的效果
unsigned char KeyPro()
{
switch(KeyScan2())
{
  case 0xee:flag_key=1;return 0xFE;break;//1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de:flag_key=1;return 0xFD;break;//2
  case 0xbe:flag_key=1;return 0xFB;break;//3
  case 0xed:flag_key=1;return 0xF7;break;//4
  case 0xdd:flag_key=1;return 0xEF;break;//5
  case 0xbd:flag_key=1;return 0XDF;break;//6
  case 0xeb:flag_key=1;return 0xBF;break;//7
  case 0xdb:flag_key=1;return 0x7F;break;//8
  case 0xbb:flag_key=1;return 0xff;break;//9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Init()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REN = 1;//串口允许接收
        TR1 = 1;//启动定时器1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C4;
        TL1 = 0xC4;//设置比特率480
}
void main()
{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KeyScan2();
  value=0xff;
        while(1)
  {
      value = KeyPro();
      if(flag_key==1)
      {
        SBUF = value;//写SBUF,把要发送的数据送给发送缓存器
        while(!TI);
        TI = 0;
        flag_key=0;
      }
  }
}

网友A(2021-01-15):
谢谢你的辛苦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