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会因为焊接时间长而烫坏吗?

楼主(2020-06-02):
我用50m有源晶振,因为pcb封装选错,贴片时,烙铁头放晶振边缘时间长了点,怕虚焊,结果考程序的时候发现晶振异常发热。。求教

网友A:
一个晶振350度的风枪吹了十来次,也没有坏
像你这种情况就要看一下底下有没有连锡或者有没有焊对,一般这玩意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就算是坏了,这也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买三个回来再试一下就知道了,也就那么几块钱一个

网友B:
会坏的,控制焊接时间和温度!

网友C:
有源晶振内部有电路的,温度过高会坏的

网友D:
一般不会坏,估计还是你焊接的问题,管脚不对。

网友E:
过热焊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可以换新的试试

网友F:
烙铁一般不会烫坏,这个目前没遇到过烙铁烫坏的.

网友G:
会坏,晶振里面有键合线,长时间高温有可能会疲劳点起断开。换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H:
有原的晶振发烫,可能是晶振方向错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I:
原则上,烙铁的最高温度如果不是长时间接触晶振,不足以使其材料发生变化,电烙铁能焊板主要是因为是铜孔和焊锡,它们的熔点都算是很低的,晶振并没有这种材料构成。

网友J:
肯定有坏的可能,所以还是用拆焊台好点

网友K:
如果找到振荡器的数据表,则会发现它对焊接有要求,例如温度和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