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CUBEMX创建工程,用Proteus仿真实现RGB三色彩灯循环

楼主(2020-06-02):
新手小白,欢迎大佬们指点。需要安装STM32CUBEMX,Keil 5,Proteus。

1、打开STM32CUBEMX,点击新建工程,在搜索框中搜索所需要的芯片,我使用的是STM32F103C8Tx系列的芯片,之后双击芯片的名称进入芯片的设置。

2、点击System Core,SYS,在Debug中选择Serial Wire,设置SW模式;再点击RCC,在HSE中选择Crystal/Ceramic Resonator,选择外部时钟。

3、进行芯片管脚选择。
我选取的引脚是PA0、PA1、PA2,作为输出引脚。单击芯片的对应引脚,然后选择GPIO_Output,不容易找到引脚时可直接在右下角的搜索框中搜索,然后对应的引脚就会闪烁。设定好之后再点击左边窗口System Core中的GPIO对引脚进行设置,按照图示操作即可。一般引脚的选择可参照单片机的原理图。

4、时钟树的设置。
点击Clock Configuration即可对是时钟树进行设置,选择高速通道,外部时钟,最大频率为72MHz,按照如图所示设置,然后敲击回车即可。

5、输出文件。
点击Project Manager即可设置输出路径和工程名。输出路径和工程名不能有中文,否则会报错。最后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代码。

6、书写代码。
代码生成后直接点击打开工程,双击打开User中的main.c文件。用户编写的代码都在User文件夹下。这个例程只需要在主函数中编写即可。
打开gpio.c即可看出我们设置的三个引脚的状态。

打开main.c编写程序。在while(1)循环中编写。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SET);
  }

  /* USER CODE END 3 */
}

7、点击编译。

8、仿真。
打开Proteus,点击新建工程,按图片选择STM32F103C6,点击确定,之后再按图绘制电路图,双击芯片,设置8M时钟,将Keil 5生成的.hex文件加载进去,点击左下角的开始运行,会看到RGB彩灯循环闪烁。

网友A:
请问下Proteus 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Proteus 是哪个版本?

Proteus 8.9

网友B(2022-04-18):
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Proteus 是哪个版本?

8.9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