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SHT11温湿度LCD显示(程序+仿真)

楼主(2020-06-02):
仿真图

仿真图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unsigned int temp,humi;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nsigned 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RC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LCD_init();

     while(1)
     {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temp=temp_val.f*10;
               //temp是温度值,temp,小数点位,个位求出来,一个一个的显示

     humi=humi_val.f*10-35;
               //humi是湿度值,小数点位,个位求出来,一个一个的显示

        //添加程序
         //第一行显示湿度
   LCD_disp_char(0x00,1,1);
   for(i=0;i<1;i++)
   {
      DisplayListChar(0x01,0,&table1[i],6);
    delay_n40us(10);
   }
   for(i=0;i<1;i++)//十位
   {
     i=humi/100;
      DisplayListChar(0x07,0,&digit1[i],1);
        delay_n40us(10);
   }
   for(i=0;i<1;i++)//个位
   {
     i=humi%100/10;
      DisplayListChar(0x08,0,&digit1[i],1);
        delay_n40us(10);
   }
   for(i=0;i<1;i++)//小数点
   {
      DisplayListChar(0x09,0,&dian[i],1);
        delay_n40us(10);
   }
   for(i=0;i<1;i++)
   {
    i=humi%10;
      DisplayListChar(0x0A,0,&digit1[i],1);
        delay_n40us(10);
   }
        //在LCD第2行显示温度
    LCD_disp_char(0x40,0,1);
   for(i=0;i<1;i++)//wendu:
   {
      DisplayListChar(0x41,1,&table[i],6);
        delay_n40us(10);
   }
   for(i=0;i<1;i++)//十位
   {
     i=temp/100;
      DisplayListChar(0x47,1,&digit[i],1);
        delay_n40us(10);
   }
   for(i=0;i<1;i++)//个位
   {
     i=temp%100/10;
      DisplayListChar(0x48,1,&digit[i],1);
        delay_n40us(10);
   }
   for(i=0;i<1;i++)//小数点
   {
      DisplayListChar(0x49,1,&dian[i],1);
        delay_n40us(10);
   }
   for(i=0;i<1;i++)
   {
     i=temp%10;
      DisplayListChar(0x4A,1,&digit[i],1);
        delay_n40us(1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