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隔离是什么?为什么需要隔离

楼主(2020-06-02):
(无正文)

网友A:
在大电流大电压等情况下,人去进行操作可能会发生危险,采用隔离

网友B:
继电器吸合、分离时,线圈会产生感应电压,这个电压比较高,会使单片机复位。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C:
继电器隔离就是继电器的控制部分和被控制部分是完全绝缘隔离的,至于为什么要隔离得问你自己,法制社会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是可以自行选择的,甚至你可以买下任意多的继电器砸着玩

网友D:
继电器吸合、分离时,线圈会产生感应电压,这个电压比较高,会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E:
继电器动作的原理是线圈通电,控制触点吸合。所以线圈和触点和隔离的。线圈电压可以是直流或者交流的3.3~36V或者更大。而触点就是一个开关,可以控制交直流的电压,主要就是电流的大小,负载电流的大小和继电器的寿命关系很大。隔离可以把二组电源隔开,而继电器就是物理隔离,线圈的导通需要能量,不容易被干扰。当然继电器的吸合瞬间又机械抖动。

网友F:
继电器隔离实际上是把继电器的输出和信号处理电路在物理上完全隔离,以防止干扰和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G:
主要是隔离高压,保护控制板

网友H:
用单片机或其他控制器控制较高电压或较大电流(超出控制器的控制范围),需用用继电器在中间转换,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I:
继电器隔离意味着控制部分与电源部分分开,以提供安全性并降低噪音。

网友J:
继电器隔离实际上是把继电器的输出和信号处理电路在物理上完全隔离,以防止干扰和保证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