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应该没问题,数码管显示4个就可以正常亮 6个就不行了 求大神解....一下

楼主(2020-06-02):
代码改变的就是画圈的位置
最后一张图,就那个显示10那个proteus图 画圈的4个脚位置是闪烁的 截图时截不出来在闪 其实是在闪的

网友A:
闪烁现象说明延时需要调节。4个数码管延时增加到8个时是需要做调节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