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答关于单片机独立按键、矩阵按键的多功能使用实验!

楼主(2020-06-02):
如下:第一次学习这类型的应用,利用工具keil编程和protues仿真图实现下列功能。
使用(独立按键、定时器、数码管动态扫描等方式):
用数码管的两位显示一个十进制数,变化范围为00~59,开始时显示00,每按一次k1,数值加1;每按一次k2,数值减1;每按一次k3,数值归零;按下k4,利用定时器功能使数值开始自动每秒加1;再按一次k4,数值停止自动加1,保持显示原数。

(独立按键可以用类似这种的P1口,数码管共阴、阳极,位数都可以选择,)

楼主:
感谢大佬花时间解答!!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图的程序看不清楚 有链接或者源码吗?

网友A:
为何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A:
可查看我之前的回复有提供示例工程下载

楼主:
好的 有一半的程序我可以自己完成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查看我之前的回复有提供示例工程下载

我去看看你之前回复的贴子把   这个图片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运行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博客文章,就这一篇文章,这几天连续回复了十几个贴,就那些代码炒来炒去地组合。https://blog.csdn. ...

这个网址里面的是什么

楼主:
你图的程序我打了几遍都是编译一大堆错误诶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运行我这个代码需配合我的图纸电路,虾米错误发出了看才知道。

网友A:
看你学习认真的态度,上载示例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学习认真的态度,上载示例工程。

收到 谢谢了 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