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MSP430F249进不了ADC中断

楼主(2020-06-02):
proteus8.6进行仿真,芯片型号MSP430F249,我写了电压采集程序,发现定义在中断中的函数运行不了,进不了ADC中断,求大神解答

void int_AD(void)
{
  P6SEL|=BIT0;     // 使能ADC通道
  P6DIR&=~BIT0;    // 设置 P6.0 管脚为输入管脚
  P6SEL|=BIT1;     // 使能ADC通道
  P6DIR&=~BIT1;    // 设置 P6.0 管脚为输入管脚
  ADC12CTL0|=SHT0_8+MSC+REF2_5V+REFON+ADC12ON;//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SHS_0+SHP+ADC12SSEL_3+CONSEQ_3+CSTARTADD_0+ADC12DIV_0;//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SREF_1+INCH_0;// 使能转换
  ADC12MCTL1|=SREF_1+INCH_1+EOS;// 使能转换
  ADC12IE|=0X02;//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ENC+ADC12SC; // 开始转换

}
/****************************************************************************
                AD中断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if(ADC12MEM0>max)
    max=ADC12MEM0;
  if(ADC12MEM0<min)
    min=ADC12MEM0;

}

网友A:
中断优先级是不是太低?

网友B:
变量ENC没有进行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