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充过放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20-06-02):
我觉得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啊,我能仿真出来,当白天电压给电池冲到14.7v时,继电器动作,保护电池。
但是师傅说电压比较器2端的电压是那个21v的太阳能电池给他供电,可我用电压表测出来是12.8v的蓄电池电压。
求问题出在哪里,或者修改思路。

网友A:
这二端是什么鬼东西????运放2脚??还是别的???

网友B:
21v的太阳能电池,接电池时,电压被拉低到电池电压,这是必然,除非你电池有几十上百平米大。

网友C:
太阳能输出是21V,不能直接给蓄电池充电啊!要DC-DC转换!

网友D:
如果作业或者设计:OK,合格,思路简洁明了,元件排放整齐

如果是实际应用电路:0分
1:R6设定为10K,这个估计是要重新设定一下的,这么小的电流,稳压的稳压电压应该是不稳定的
2:太阳能串联一个二极管就给电池充电,三种情况:一是太阳能电池板功率很小,这就没有关系,二是电池板功率很大,二极管冒烟,三是电池功率不大不小,充电电流刚好,二极管不冒烟,电池又能很快充满,最终结果可能是电池爆炸
3:继电器直接就控制开关了,当太阳能电池充电的时候,电池的电压是会上升的,不充电的时候电池电压是下降的,那么:当电池电压达到设定的电压之后,电池太阳能断开,电池电压就马上下降,这个时候它又低于设定电压了,太阳能电池板又接通了,接通之后电压电压又上升到设定电压,太阳能电池板又断开......
4:至于339的2脚接到了哪里,这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