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帮忙看看单片机程序为啥仿真时蜂鸣器不响

楼主(2020-06-02):
求助程序和电路都在下面,怎么调试蜂鸣器都没反应。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cou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1^4;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
int a,b,c,d,e,f;
a = count/100000%10;   //十万
b = count/10000%10;    //万
c = count/1000%10;     //千
d = count/100%10;      //百
e = count/10%10;       //十
f = count/1%10;        //个

    P0=0xfe; //第一个LED
wela=1;
wela=0;
P0=table[a]; //十万位数
dula=1;
  dula=0;
    P0=0xff;   //消隐
delay(1);

P0=0xfd; //第二个LED
wela=1;
  wela=0;
P0=table[b];  // 万位位数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fb; //第三个LED
wela=1;
  wela=0;

P0=table[c];  // 千位数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f7; //第四个LED
wela=1;
  wela=0;

P0=table[d];  // 百位数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ef; //第五个LED
wela=1;
  wela=0;

P0=table[e];  // 十位数
dula=1;
  dula=0;
    P0=0xff;
delay(1);

P0=0xdf; //第六个LED
wela=1;
  wela=0;
P0=table[f];  // 个位数
dula=1;
  dula=0;
delay(1);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7);
  if (key1==0)
  {
   count++;
  }
  while(!key1)
  {
   display();
  }
  delay(1);
  while(!key1)
  {
   display();
  }
}

if(key2==0)
{
  count=0;
}
}
void main()
{
P3=0xff;
P0=0xff;
beep=1;
while(1)
{
  key();
  display();
  if(count>=999999)
  {
   count=0;
   beep=0;
   delay(50);
   beep=1;
  }
}
}

楼主:
我是把999999改成50测试的

网友A:
测试下晶体管有没有导通,感觉你程序主循环里少一句延时吧,BEEP一直是0。

网友B:
if(count>=999999)//这里改为<试试
  {
   count=0;
   beep=0;
   delay(50);
   beep=1;
  }

网友C:
此蜂鸣器没有仿真功能

网友D:
可能是器件问题

网友E:
蜂鸣器没有仿真功能?是不是这个蜂鸣器是无源的?需要在响时通方波?这个蜂鸣器应该有芯片驱动吧,我的就是普通的无源蜂鸣器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2020-07-07):
蜂鸣器可以有问题。

网友G:
你那个蜂鸣器有问题 ,你换个仿真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