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程序里软件延时如何控制电机速度的,多少秒发一次脉冲

楼主(2020-06-03):
#include "reg52.h"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宏定义 对端口进行操作,定义电机接口为P1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sbit F5 = P1^4;

//sbit F6 = P1^5;

//sbit F7 = P1^6;

//sbit F8 = P1^7;  //另种操作,位操作,定义电机接口为P1.0~p1.7

//按键IO
sbit K1=P2^0;   //正转
sbit K2=P2^1;   //反转
sbit K3=P2^2;   // 减速
sbit K4=P2^3;   // 加速

sbit K5=P2^4;   // 电机切换

sbit K6=P2^5;   // 停止
sbit led1=P3^3;

sbit led3=P3^0;

unsigned char code FFW_X[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X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X[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X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W_Y[8]={0x1f,0x3f,0x2f,0x6f,0x4f,0xcf,0x8f,0x9f}; //Y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Y[8]={0x9f,0x8f,0xcf,0x4f,0x6f,0x2f,0x3f,0x1f}; //Y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7};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X_Y=0,stop=0;    //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X_Y 电机的参数  X_Y=0为Y电机 X_Y=1为X电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stop为控制电机停止的标志位,但它为1时,电机停止
void Motor();           //电机旋转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num=0;
led1=0;

led3=0;
P0=0x3f;//初始数字

Speed=30;     //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while(1)
{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1==0)
led1=1;
  P0=0x06;
  Speed=60;

{
Direction=1;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为1时为正转
stop=0;     //按下K1时,对stop停止标志位清零,如果之前按下停止键,清零之后才能启动
}
while((i<200)&&(K1==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2==0)
{
Direction=2;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为2时为反转
stop=0;     //按下K1时,也对stop停止标志位清零,如果之前按下停止键,清零之后才能启动
}
while((i<200)&&(K2==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if(K3==0)//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3==0)
{

  num=2;
   P0=table0[num];
Speed=30;       //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87行代码定义Speed=30;但按键K3按下后,Speed=60,这时转速就会降下来
}
while((i<200)&&(K3==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if(K4==0)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4==0)
{

  num=3;
   P0=table0[num];
Speed=20;    //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87行代码定义Speed=30;但按键K4按下后,Speed=20,这时转速就会升上去
}
while((i<200)&&(K4==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5==0)//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5==0)
led3=~led3;
{
   Direction=0;       //X_Y 电机的参数  X_Y=0为Y电机 X_Y=1为X电机
   if(X_Y==0)       //当切换电机时,对Direction=0;对标志位清零,防止上个电机的转向影响本次所控电机
       X_Y=1;
   else
       X_Y=0;
}
while((i<200)&&(K5==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6==0)//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6==0)
led1=0 ;

led3=0;
{
   stop=1;       //stop为控制电机停止的标志位,但它为1时,电机停止
}
while((i<200)&&(K6==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Motor();
}
}
/*******************************************************************************
* 函 数 名: Motor
* 函数功能: 电机旋转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X_Y==0&&stop==0)   //正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W_Y[i]&0xf0;//取数据,‘&’按位与
if(Direction==2&&X_Y==0&&stop==0)   //反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Y[i]&0xf0;

  if(Direction==1&&X_Y!=0&&stop==0)   //正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W_X[i]&0x0F;//取数据
if(Direction==2&&X_Y!=0&&stop==0)   //反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X[i]&0x0f;
Delay(Speed); //调节转速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t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peed)
{
unsigned int k;
while(speed--)
{
for(k=0; k<80; k++)
{ }
}
}

网友A:
延时时间相当于一个  一定周期 PWM,脉宽【可调】= 固有周期-延时时间;
调整延时时间,就是调PWM脉宽,延时多,脉宽窄,电机速度慢,反之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相当于一个  一定周期 PWM,脉宽【可调】= 固有周期-延时时间;
调整延时时间,就是调PWM脉宽,延 ...

大佬,我没在程序里看出来这个,这个是在最后的延时程序里体现出来的吗

网友A:
不是 motor() 中加了 delay(speed)吗?

网友A:
while(1)// 大loop
{
  ...//按键处理
  motor()
...
}
motor()
{
    ...//8 次 GPIO_MOTOR +delay(speed)
}

网友B:
代码每执行一次步进马达也走一步,而延时程序就是为了不让步进马达转太快。如果没有延时程序,代码完整执行一次的速度就是步进马达步进一步的速度(夸张),至于多少秒一次脉冲取决于你延时多久。想要精准多少秒一个脉冲可以通过定时器定时。比用延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