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楼主: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SDCC编译器仿真STC15W4K32S4系列013_iic_02_AT24C04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二 6月 2 2020
* Processor: STC15W4K32S4
* Compiler: SDCC for 8051
*/
#include "comds.h"
uchar __code table[] = "Write:";
uchar __code table2[] = "Read :";
void main()
{
uint i;
init();
set_lcd(0x80);//把位置设置为第一行第一位
delay(5);
for(i=0;i<6;i++) set_data(table);
set_lcd(0x80 + 7);
delay(200);
set_data('H');
set_data('e');
set_data('l');
set_data('l');
set_data('o');
write_at_addr(0x0000,'H'); delay(5);
write_at_addr(0x0001,'e'); delay(5);
write_at_addr(0x0002,'l'); delay(5);
write_at_addr(0x0003,'l'); delay(5);
write_at_addr(0x0004,'o'); delay(5);
set_lcd(0x80+0x40);//把位置设置到第二行第一位
for(i=0;i<6;i++) set_data(table2);
delay(5);
set_lcd(0x80+0x40+7);
delay(200);
set_data( read_at_addr(0) );
set_data( read_at_addr(1) );
set_data( read_at_addr(2) );
set_data( read_at_addr(3) );
set_data( read_at_addr(4) );
while(1) {
delay(2000);
}
}
comds.h: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fndef __COMDS_H_
#define __COMDS_H_
#include "mySTC0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sfr __at 0xE8 P6 ;
__sfr __at 0xF8 P7 ;
__sbit __at 0xB3 port_rs ;
__sbit __at 0xB4 port_rw ;
__sbit __at 0xB5 port_en ;
__sbit __at 0x90 scl ;
__sbit __at 0x91 sda ;
//sbit port_rs = P3 ^ 4; //数据/命令选择端,1是数据,0是命令(状态)
//sbit port_rw = P3 ^ 5; //读写控制,1是读,0是写
//sbit port_en = P3 ^ 6; //使能端,高电平允许
//sbit scl = P1 ^ 0;
//sbit sda = P1 ^ 1;
void init(void);
void delay(uint t);
void set_lcd(uchar val);
void set_data(uchar dat);
void delay_us(uint t);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Ask(void);
void NoAsk(void);
void respons(void);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a);
uchar read_byte();
void write_at_addr(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read_at_addr(uchar addr);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AT24C04读写闪烁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SDCC编译器仿真STC15W4K32S4系列013_iic_02_AT24C04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