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必备的装备清单

楼主(2020-06-03):
学习套装:电脑;开发板;下载线(开发板一般会配有);纸和笔。
制作套装:电烙铁或者焊台;嘴镊子;斜口钳;焊锡丝;万用板(又叫洞洞板);电子元件散件,若干;

升级套装:钱

下面我们来详细说明一下,学习套装,那是我们入门学习用的,也是必须的,前面已经说过,有人问用仿真学习行不行,坚决的回答是:不行。为什么,不解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要学单片机,必须用开发板,哪怕是最小系统,或者自己搭电路焊接都可以(其实这是高手的学习步骤)。装备里提到的下载线有好多种,需要和开发板配套,因为不同的开发板,不同的单片机,现在线一般是不同的,简单栗子:同样的STC单片机,有些开发板下载线是集成在板子上的,那下载线其实就是根USB线,有些板子是没集成的,那就需要一根USB转串口的下载线,就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必须的那就是电脑,同样有人问过我:我想配台电脑用来学单片机,需要什么配置?我的回答是,只要是电脑,有USB接口,都可以。不同的配置,不外乎就是运行的流畅性不同,有钱可以配个好点的,现在是I5、I7的处理器的配置也不算贵了。总结一点,电脑要求不高,偷偷说,我的电脑是某宝上2000+买的,用了快2年了,没毛病,现在把光驱拆了,100+买了个60G的固态专门做系统盘,666,开机10秒搞定。最后的纸和笔,人手都有,你没有,莫非你不上大号???

总结,学习套装,其实需要花的钱就在开发板上,后面我们会说如何选择开发板,花钱在200块以内。也就说学习的启动资金,200块足够。

制作套装:电烙铁或者焊台;嘴镊子;斜口钳;焊锡丝;这些属于工具类材料,耗材只有焊锡丝,其它都是买一套有几年。

剩下的就是真正的耗材了,比如电阻,电容,万能板,但是不要担心了,电阻电容还不要1分钱一个,10个不到1角钱,对于大家现在的零花钱,这算不了什么。

网友A(2022-03-04):
我买了面包板,USB转串口芯片,打算自己焊最小系统和下载线,是不是心太大了?

网友B:
不要把问题想那么复杂,其实自己焊接一块板子很容易。我这块板子就是一个STC8G1K08A最小系统板,6个IO口都引出,另加一个10K排阻做上拉。

网友C:
有这玩意儿的例程吗?官方给的都太臃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问题想那么复杂,其实自己焊接一块板子很容易。我这块板子就是一个STC8G1K08A最小系统板,6个IO口都 ...

有这玩意儿的例程吗?官方给的太乱了…还得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