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写这个单片机中断程序,灯亮5分钟,灭1分钟,最多循环5次。谢谢大神 求帮助

楼主:
void Timer0_Service()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count = 0;
   static uchar flag = 0;
         static uchar flag2 = 0;
         unsigned int i,j;
   //count = 0;
  TR0 = 0;
   TH0 = 0xec;
   TL0 = 0x78;
  TR0 = 1 ;
   count++;
        LED1=1;
        LED2=0;
        //bell=1;
        if( count ==30000)
   {
      bell =0;
     count = 0;
                 count++;
                 LED1=0;
                 LED2=0;
        /* TH0 = 0xec;
    TL0 = 0x78; */
                 flag++;
                /*for(i=0;i<11000;i++)
                 {for(j=0;j<1100;j++);}
                 i=0;j=0;*/
   }
  if( flag ==5)
   {
     bell=1;
                // flag = 0;
      //TR0 = 0;

                  /*TH0 = 0xec;
      TL0 = 0x78; */
                  LED2=0;
                   LED1=1;
                  //count=0;
                 /*        for(i=0;i<11000;i++)
                 {for(j=0;j<11000;j++);}
                 i=0;j=0;*/
   }
         if( flag ==5)
                {
      flag = 0;
      //TR0 = 0;
                        LED2=0;
                   LED1=0;
                        TH0 = 0xec;
      TL0 = 0x78;
                 count=0;
                 /*        for(i=0;i<11000;i++)
                 {for(j=0;j<11000;j++);}
                 i=0;j=0;*/
    }
}

网友A(2020-06-03):
用for(i=1;i<=5;i++)

网友B:
中断子程序中不要写调用延时子程序,中断子程序也不要写得过长,处理过多的任务,要尽快处理后及时返回,如果中断一次有很多任务需要执行完全,可以在中断子程序中设置一个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查这个标志位,当标志为1时,就在主程序中完成这些任务,这样就不会影响其它中断源的中断,也不会使中断产生混乱。

网友C:
可参我这个回复的例子中的中断使用,计时和其它操作莫放在中断里面。https://ask.csdn.net/questions/1078609

网友D:
非常感谢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断子程序中不要写调用延时子程序,中断子程序也不要写得过长,处理过多的任务,要尽快处理后及时返回,如 ...

我想实现 测量温度大于设置温度,执行中断,LED1亮,LED2灭,最多执行5次,LED1,LED2都不亮。关闭中断。还能继续测量温度。为啥实现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断子程序中不要写调用延时子程序,中断子程序也不要写得过长,处理过多的任务,要尽快处理后及时返回,如 ...

谢谢兄弟,我学到不少知识,能不能看一下我发的帖子,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D:
谢谢兄弟,我自己编写的程序,实在是写不出来了 ,学到了不少知识,烦请兄弟帮我解决一下我新帖子的问题。

网友E(2022-10-19):
引用 网友B:
中断子程序中不要写调用延时子程序,中断子程序也不要写得过长,处理过多的任务,要尽快处理后及时返回,如 ...

请问可以将定时器里关于PWM程序放在主程序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