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入门单片机的小白瑟瑟发抖的提两个问题

楼主(2020-06-03):
这两天看了下论坛的入门教程,对C语言是一点基础也没有,自己主要还是DIY娱乐为主,也不指望从事相关工作,问题来了,,,,
能否不去研究C语言啥的,只单纯学学各元件的连接方法,程序都用别人现成的,或者想要自己需要的功能时找相似代码外包让人改程序,哈哈哈哈,如果这样的话,玩单片机难度大不大。。。

网友A:
单片机设计里面一般没有太过复杂的硬件电路,都是用软件去控制硬件实现功能,元件连接方法都是现成的。

网友B:
只要有兴趣,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不要把C语言想象的有多么难,会点英文学的块些,不会也没关系,英文字母认识就行。有初中以上电学知识,只要认真、勤奋、自信,十天半月就能入门。

网友C:
单片机是可编程器件,但它应该叫不编程不运行器件,你想不玩编程语言而单纯的单片机那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行不通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单片机的入门正常来说至少是三到六个月,天才和偏执狂除外
实在不想学编程,那就玩玩音响和开关电源,这玩意能让玩30年以上

网友D:
这相当于你实现的都是别人做好的东西,你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修改。单片机最大的魅力在于实现自己的想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网友E:
不学C语言真的很难,本人也是小白一个,C语言也一般般,看很长的程序真的很烧脑,但只要有兴趣就可以慢慢学

网友F:
这可不太行,如proteus里,线路连好,还是需要写代码,烧近单片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设计里面一般没有太过复杂的硬件电路,都是用软件去控制硬件实现功能,元件连接方法都是现成的。

我是想着让人改好程序直接自己烧进单片机,然后自己接模块,比直接让人设计成品省钱不少,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兴趣,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不要把C语言想象的有多么难,会点英文学的块些,不会也没关系,英文字母认 ...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但愿能入门

网友G:
有个学习板,然后有一套开发工具,从感兴趣的例程开始,一步一步,很容易登门入厅的

网友H:
可以先从C51开始,比较简单,边学C51边学C语言,先打好基础,然后在再入手32单片机

网友I(2021-05-19):
不会是真的啥也看不懂,但是学会后感觉很有成就感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设计里面一般没有太过复杂的硬件电路,都是用软件去控制硬件实现功能,元件连接方法都是现成的。

也不要小看硬件,许多地方都要注意,比方说抗干扰,EMC,安规等等等等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着让人改好程序直接自己烧进单片机,然后自己接模块,比直接让人设计成品省钱不少,哈哈哈哈

你这是要山寨别人的产品啊!~有个词叫‘加密’,给你带程序的正常芯片,你都读不出程序的!
我就接触过这样的板,几片正常使用的芯片,读取x%(随机)的时候突然卡死,原因是程序临时读端口要求外部身份识别,或者在程序烧录完成后干脆对内部某个区块进行击穿或短路、、这种是根本无法读取程序的!

网友L:
“花钱让人改程序” 楼主 我喜欢你 需要改程序的时候联系我吧 拜托

网友M:
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嵌入式软硬不分家

网友N:
老弟写点简单程序C语言不难的,可以学习抄写书中例程,兴趣很重要,学汇编语言简单点,不过写程序的麻烦一点,就跟开手动档的车样,老弟加油!

网友O:
大,单片机仙子啊的主方向还是要有程序基础和硬件了解,很多学生硬件专业出来对本专业单片机也只是停留在起步阶段

网友P:
我也是只是自己喜欢,和工作赚钱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懂英语,只认识26个英文字母,记性也不好,所以想学C语言时极为吃力,但我深信熟能生巧,逼着自己看C程序,不求记得住任何C指令,只求眼熟,碰到不懂就马上百度,如此下来,慢慢的就看得懂别人写的一些程序;
看得懂后就是修改程序,修改用到的指令是看着别的程序逐字打出,这样N次后对于常用指令总算记住一些了,然后就是下载到单片机运行并再次修改,熟悉各种指令的用法。
楼主既然想玩单片机,C语言还是要学会的,实践也是必不可少,想省钱可以到某鱼淘二手的开发板,很多都是大学生学完后卖掉的,比较实惠,但得让卖家提供完整的资料程序,开发板可以选普中的。

网友Q:
希望你还是先看看C语言教程,不会花费太长时间,我学Python基础只用了三天,后来看笔记敲代码

网友R:
搞硬件的话也需要有一点软件基础的

网友S:
您无需编程即可使用硬件进行电路设计

网友T:
自己不改代码,只是用别人的hex文件, 别人用的是1602,你想转成TFT, 或者OLED那就转不了. 自己会C语言之后, 自主改良电路的空间大了很多,比如显示字体不喜欢,自己就马上改了.

其他的限制还有很多很多,自己能搞代码,就基本是解除封印了.

网友U(2021-10-30):
可以说没有难度,只要你会一点点电路知识就行,不够你最好还是先入个门,起码能看懂一些简单的程序,方便你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改

网友U:
引用 网友Q:
希望你还是先看看C语言教程,不会花费太长时间,我学Python基础只用了三天,后来看笔记敲代码

学了c语言后,再去写py老是会串到c语言里面去,写着写着就串了

网友L:
我觉得你想法不错 不如你要干什么都外包给我 咋样

网友V:
你的想法可以实现,但是都交给别人搞了你干啥?

网友W:
首先硬件设计不需要编程,如果需要编程,可以使用快捷开发工具。

网友X:
单片机简单的“纯逻辑”部分可以用数字IC来实现

网友T:
单片机如果不编程, 那可玩性就不好了. 别人给的程序, hex只是抛砖引玉的作用, 你在别人的软件硬件基础上在加入自己的想法, 做得好可以更上一层楼.

网友Y:
说说我的经历,一开始被郭天祥的教程吸引,以为真的7天学会。OK,学了,小白一枚,几个月入门,51学会了,只能玩玩简单的。玩那些IO控制有什么用?想做点事,丢了教程和开发板,发觉仍旧小白一枚。于是再学,模块编程,工程级应用,C语言迈步过去,才觉得原来知识欠缺的厉害。
单片机水越躺越深,越觉得脑子不够用。那些喊着多少天精通什么的编书的,都是大忽悠。那就和相信天上掉馅饼一样。没有基础,就走慢点,但是要走,入门了就不想退了。

网友Z:
玩单片机不用到太深的C语言的,直接按着网上的网课进行学习即可,上手非常简单!

网友AA:
去试试图形化编程。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说说我的经历,一开始被郭天祥的教程吸引,以为真的7天学会。OK,学了,小白一枚,几个月入门,51学会了, ...

你买他板了么?

网友AB:
引用 网友X:
单片机简单的“纯逻辑”部分可以用数字IC来实现

数字IC就是一些74系列IC,设计pcb成本反而更高。

网友AC:
没啥难的,只要肯学,买块板子,照着历程学就行了,担心这担心那肯定学不会

网友AD:
单片机最大的魅力在于实现自己的想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网友AE: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是可编程器件,但它应该叫不编程不运行器件,你想不玩编程语言而单纯的单片机那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 ...

音响和开关电源  的兴奋点在哪里? 有入口地址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你买他板了么?

买了,按板子讲的很好,也就是入门而已。IO控制不难,算法难,想做事,C语言最好熟练掌握,不然就玩玩吧。

网友AF:
个人认为不大

网友AG:
不研究C语言是学不好单片机的,当然如果只是业余爱好的话,能看懂别人写的代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