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MCU的hex文件改为.c文件?

楼主(2020-06-03):
.hex文件怎么用keil打开,显示代码

网友A:
.hex是将C语音编译为能被单片机执行的一种文件格式,这个过程不可逆。所以不能转换为C。

网友B:
这个没办法的,这涉及到反编译,.hex->汇编->c,现在网上也没有相关软件教程。

网友C:
十六进制文件是编译C文件的结果,不能直接将Hex文件更改为C文件,必须使用反向工程将十六进制反向汇编为汇编程序,然后才能将其翻译为C。

网友D:
试试ida pro

网友E:
keil只能编译不能反编译

网友F:
要用特殊工具反汇编,且只能得到汇编代码,也无法保证质量。

网友G:
首先单片机有很多种架构51 stm pic... ... 每种架构都能编译成HEX 你怎么遍回去??

网友H:
keil反编译

网友I:
必须使用反汇编软件转换为汇编程序

单片机HEX转汇编 反汇编工具软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175419-1.html

网友J:
hex是编译后的十六进制文件,可以烧录的固件,是无法还原成代码的

网友K:
.hex是将C语音编译为能被单片机执行的一种文件格式,这个过程不可逆。所以不能转换

网友K:
不能转化,只能有.c到.hex,不能反编译

网友L:
hex是将C语音编译为能被单片机执行的一种文件格式,这个过程不可逆。所以不能转换为C。

网友M:
改不了的  .hex就已经是机器语言了   keil开不了

网友G: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有HEX文件和硬件  然后直接按着功能重写一边C 不就出来了,不然就算你反汇编出来 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功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