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8位数码管数字钟整点PB口闪烁报警按键(查询扫描)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6-03):
希望可以帮到你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mg.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fmq.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定义0~9十个数字的字型码表
uint16_t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80};//段码
               //显示0,   1,   2,    3,   4,  5,   6,   7,   8,    9, -,  .
uint16_t wei[]={0x0fe,0x0fd,0x0fb,0x0f7,0x0ef,0x0df,0x0bf,0x07f}; //位码;
uint8_t  num[8];

uint16_t t,i,k;  //
uint16_t L1=LED1OFF;//F1=FMQ1OFF;//不能放在一行定义
uint16_t F1=FMQ1OFF;
uint16_t hour,minute,secend;         //原有定义时间
uint16_t hour1,minute1,secend1;      //保护修改闹铃当前时间,恢复用
uint16_t hour2,minute2,secend2;      //设闹铃
int main(void)
{
        hour=23,minute=59,secend=50;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SMG_Init();
        TIM3_Init(100,7199);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仿真1000,实际10000)
        LED_Init();                     //7200-1=7199   72M=7200  0000
        FMQ_Init();
        KEY_Init();  //<<左移  &与字节 字  &&位与逻辑里小括号   |字节或字  ||位或逻辑   !=不等于  !逻辑取反

  while(1)
        {
                t=KEY_Scan();                //得到键值
          if(t)   //if(条件)t!=0真
                 {
                        switch(t)
                        {
                                case 1:
                                         hour++;
                                   break;
                                case 2:
                                        minute++;
                                   break;
                                case 3:
                                        secend++;
                                   break;
                                case 4: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DISABLE);   //禁止TIM3中断
                                TIM_Cmd(TIM3,DISABLE);                      //TIM3停止
        hour1=hour,minute1=minute1,secend1=secend;        //把原有时间放在当前时间里
                                break;
                                case 5: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RESET)   //获取TIM3的更新状标志位条件成立
                                {
                                        hour2=hour,minute2=minute,secend2=secend;        //闹铃设定时间放在当前时间里
                                        hour=hour1,minute=minute1,secend=secend1;        //还原当前时间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break;
                        }
                }

   num[7]=secend%10;      // 51%10  51/10  取余1    %取余数   /取整数
   num[6]=secend/10;//秒  /整除(商)
         num[5]=10;
   num[4]=minute%10;
   num[3]=(minute%100)/10;
         num[2]=11;
   num[1]=hour%10;
   num[0]=(hour%100)/10;
                for(i=0;i<8;i++)
                {
                        GPIO_Write(GPIOB,wei[i]|(L1&F1));//送段送位短延时
                        GPIO_Write(GPIOC,table[num[i]]);
                        Delay(23);

                        GPIO_Write(GPIOB,0x0ff|(L1&F1));//复位延时要适当
                        Delay(23);        //仿真时可以省略,实际根据需要来确定
                }
   if(secend==60){secend=0;minute++;}
         if(minute==60){minute=0;hour++;}
         if(hour==24){hour =0;}
         if(minute==0)
         {
           if(secend%2==1){LED1=0;L1=LED1ON;}
           else{LED1=1;L1=LED1OFF;}
                 FMQ1=0;F1=FMQ1ON;
   }
         else
   { LED1=1;L1=LED1OFF;FMQ1=1;F1=FMQ1OFF;}
   if(minute==minute2&&hour==hour2&&secend<=20)          //&& 与
   {
           if(secend%2==1){LED1=0;L1=LED1ON;}
           else{LED1=1;L1=LED1OFF;}
                 FMQ1=0;F1=FMQ1ON;
         }
     else
    { LED1=1;L1=LED1OFF;FMQ1=1;F1=FMQ1OFF;}
        }
}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仿真代码下载:

网友A:
仿真是在压缩文件里吗

网友A:
打不开原理图

网友B:
我运行起来数字不能一起显示

网友C:
只有8.7及以上版本才能打开

网友D: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stm32仿真

楼主(2021-11-19):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实验报告吗

实验报告要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