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入门,先学库好还是先学寄存器好

楼主:
准备尽快地精学32单片机,请教了一些前辈,对先学库和先学寄存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想要请教各位大神,到底怎么选更利于学习?也请求推荐好的教材和资料。拜托各位!

网友A(2020-06-03):
库函数的好入门一点吧,结合原子哥的讲解

网友B:
我们也正在学,我们师傅是先讲的寄存器,后讲的库。不过我们先学的51,把51学会以后,寄存器的知识在stm32就够用了。我觉得寄存器的知识,至少要能把stm32手册看懂个七七八八才行。

网友C:
用库能快速搞出成果,建立信心,建议从库入手。想更透彻的理解,或者要求更精准时,用寄存器可能更好些

网友D:
一起学最好xxxx

网友E:
懂了都是大神级,只视乎所做项目,做低级东西寄存器就还行,做高级点的就会很累,所以我推荐库

网友F:
最开始学的话,应该先从库函数学起,等库函数学得差不多了,自己有一定基础了,再开始入手寄存器,寄存器有点难

网友G:
库函数好像是为特定目地编写的程序,不同原件与不同单片机适用的库应该不同

网友H:
我是学的寄存器,学寄存器内容有点多,但是不学有些地方有用不透彻,如果想实现个别功能,还是直接学库

网友I:
库函数吧,我也在学,看原子的视频他们也是先讲库函数

网友J:
寄存器是基础  但是想要快的话就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