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实现全并行比较算法

楼主(2020-06-03):
1.原理

传统的排序方式是两两之间顺序进行比较,而全并行算法是基于序列中随意两个数进行比较,所以会消耗比较多的比较器。这正诠释了FPGA技巧里面积换取速度的思想。
原理如下:
(1)第一个时钟周期,将其中一个数据和其他数据在一个周期中比较。
(2)第二个时钟周期,将每个数据和其他数据比较后的结果进行累加。
(3)第三个时钟周期,将每个数据根据自己的得分赋值给新的数组。

2.优缺点

2.1优点

并行比较排序方式在实时性上有明显的优势,只需要三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排序。

2.2缺点

由于并行比较消耗FPGA的LUT资源,而且在第二个阶段需要大量的加法器级联,考虑到路径延迟、建立和保持时间的Slack以及时钟的Jitter,一个时钟周期的多个加法器级联会产生问题
代码的可移植性有所欠缺,比如序列大小改变,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就需要认为修改多处代码。

3.传统的排序例程

如下图所示,不仅需要多个比较器,而且时序路径过长,造成布线的数据路径过长,产生建立时间违例。

从下面的timing报告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该数据过长。

也可以从芯片布线的情况上明显看出。

4.全并行比较例程
module sort_paralell(clk, rst, in0, in1, in2, in3, out0, out1, out2, out3);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7:0] in0, in1, in2, in3;//输入的4个需要比较的数字
        reg [7:0] out_temp[3:0];//输出数据放入此数组中
        output [7:0] out0, out1, out2, out3;//输出的比较后的结果
        reg [7:0] out0, out1, out2, out3;
        //下面定义的变量用于存储比较结果,如in0 > in1,则a0 <= 1,否则a0 <= 0;
        reg  a0, a1, a2;
        reg  b0, b1, b2;
        reg  c0, c1, c2;
        reg  d0, d1, d2;

        reg add_start; //该变量的作用是判断比较是否结束,比较结束后赋值为1,进入相加模块
        reg assignm_start; //该变量作用在于判断相加模块执行是否结束,结束后赋值为1,进入下一个输出模块
        //下面定义的变量用于存储上述中间变量累加结果,(9个1位2进制数相加最多4位)2的(0,1,2,3)次方的累加,那么4个1位的2进制数相加最多3位,2的(0,1,2)的累加
        reg out_start;
        //reg [3:0] mid0, mid1, mid2, mid3, mid4, mid5, mid6, mid7, mid8, mid9;
        reg [2:0] mid0, mid1, mid2, mid3;//4 input numbers

        //排序算法在FPGA内进行,实现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第一个clk,数据的全比较程序,4个数据排序,输入数据为in0~in3;
        //2、第二个clk,比较值累加,mid0,mid1,mid2,mid3;
        //3、第三个clk,把输入值赋给相对应的排序空间;
        //4、第四个clk,把排序结果输出;
        //并行比较模块(第一个时钟)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a0, a1, a2} <= 3'b0000_0000_0;
                        {b0, b1, b2} <= 3'b0000_0000_0;
                        {c0, c1, c2} <= 3'b0000_0000_0;
                        {d0, d1, d2} <= 3'b0000_0000_0;

                        {mid0, mid1, mid2, mid3} <=
                        30'b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out0 <= 0; out1 <= 0; out2 <= 0; out3 <= 0;
                        add_start <= 0;
                        assignm_start <= 0;
                        out_start <= 0;
                    end
                else
                    begin
                        if(in0 > in1) a0 <= 1'b1; //in0和所有除自己外的其他数据比较,大于则标志置1
                        else a0 <= 1'b0;
                        if(in0 > in2) a1 <= 1'b1;
                        else a1 <= 1'b0;
                        if(in0 > in3) a2 <= 1'b1;
                        else a2 <= 1'b0;

                        if(in1 > in0) b0 <= 1'b1;//in1和所有除自己外的数据比较,大于标志位置1,否则为0
                        else b0 <= 1'b0;
                        if(in1 > in2) b1 <= 1'b1;
                        else b1 <= 1'b0;
                        if(in1 > in3) b2 <= 1'b1;
                        else b2 <= 1'b0;

                        if(in2 > in0) c0 <= 1'b1;
                        else c0 <= 1'b0;
                        if(in2 > in1) c1 <= 1'b1;
                        else c1 <= 1'b0;
                        if(in2 > in3) c2 <= 1'b1;
                        else c2 <= 1'b0;

                        if(in3 > in0) d0 <= 1'b1;
                        else d0 <= 1'b0;
                        if(in3 > in1) d1 <= 1'b1;
                        else d1 <= 1'b0;
                        if(in3 > in2) d2 <= 1'b1;
                        else d2 <= 1'b0;

                        add_start <= 1; //比较结束标志,相加开始标志
                    end

            end
    //相加模块,mid(i)的值代表着in(i)所在输出数组中的位置,(第二个时钟)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add_start == 1)
                begin
                    mid0 <= a0 + a1 + a2; //标志位相加,所得结果就是其所在位置
                    mid1 <= b0 + b1 + b2;
                    mid2 <= c0 + c1 + c2;
                    mid3 <= d0 + d1 + d2;

                end
                assignm_start <= 1;//相加结束,赋值开始标志
        end

        //输出模块,将排序好的数据放入输出数组中(第三个时钟)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assignm_start == 1)
                begin
                    out_temp[mid0] <= in0;
                    out_temp[mid1] <= in1;
                    out_temp[mid2] <= in2;
                    out_temp[mid3] <= in3;

                    out_start <= 1;//赋值结束,输出开始标志位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out_start == 1)
                begin
                    out0 <= out_temp[0];
                    out1 <= out_temp[1];
                    out2 <= out_temp[2];
                    out3 <= out_temp[3];
                end
        end

endmodule

上述代码仅供参考,下图仿真结果为9个数据进行排序的输出结果。

可以看到只需要四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得到排序结果。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