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信号灯程序添加直流电机程序跪求

楼主(2020-06-03):
求各位大佬我这个程序是交通信号灯,需要在报警的时候加一个直流电机转动,应该怎样添加程序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char show_l[] = {0x3c,0x42,0x42,0x3c,0x42,0xc3,0x7e,0x24};   //无符号字符型
unsigned char Second[]="Second:         ";  //8
unsigned char Help_msg[]="your call 110  ";
unsigned char Clean_msg[]="                ";
sbit  YELLOW =P1^0;    // 黄灯
sbit  GREEN =P1^1;    // 绿灯
sbit  RED =P1^2;    // 红灯
sbit  BEEP=P1^4;     //  报警
sbit  KEY_1=P3^4;    //  按键1按下红灯时间增加
sbit  KEY_2=P3^5;    //  按键2按下红灯时间减少
sbit  KEY_3=P1^3;    //  按键3按下报警
sbit  E1_138=P3^3;    // 74LS138E1    译码器
sbit  A_138=P3^0;    //  74LS138A
sbit  B_138=P3^1;    //  74LS138B
sbit  C_138=P3^2;    //  74LS138C
#define DZ P0 //定义点阵驱动IO
u8 count;
u8 green_count =10;   计时
void leddz_show(uchar *show);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高电平
TL0=0X18;     低电平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Delay10us(u8 z)//延时函数
{
  u8 x,y;
  for(x=z;x>0;x--)
  for(y=210;y>0;y--);
}
void Delay10Ms(u8 z)//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z--)
{
        i = 150;
        j = 20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count=0;// 循环的周期
         E1_138 = 0;  //关闭点阵显示
                DZ = 0;
   Timer0Init();//初始化计数器
         LcdInit();   //LCD1602初始化
   YELLOW = 1; //黄灯关闭
   GREEN  = 1;  //绿灯关闭
         RED    =1;   //红灯关闭
         LcdWriteStr(1,16,Second); //LCD1602显示 第一行
   while(1)   无限循环
   {
                if(KEY_1 & KEY_2 & KEY_3)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
                {
                        if( count >= (13+green_count))  //如果计数超过1个周期重新计数
                        {
                                count=0;
                        }
                        if(count<10)//如果在15秒以内亮绿灯
                        {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10-count)/10+0x30);
                                LcdWriteData((10-count)%10+0x30);
                                GREEN = 1;
                                YELLOW = 1;
                                RED = 0;
                        }
                        else if(count<13)//如果超过15秒低于18秒亮黄灯
                        {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13-count)/10+0x30);
                                LcdWriteData((13-count)%10+0x30);
                                GREEN = 1;
                                YELLOW = 0;
                                RED = 1;
                        }
                        else if( count< (green_count+13) )//如果超过红灯18秒亮红灯
                        {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13+green_count)-count)/10+0x30);
                                LcdWriteData(((13+green_count)-count)%10+0x30);
                                GREEN = 0;
                                YELLOW =1;
                                RED = 1;
                        }
                }
                else//如果有按键按下
                {
                 if(KEY_1 == 0) //如果按下按键1
                 {
                         if(green_count<=30) //如果红灯时间没有超过30
                         {
                                 green_count ++;  //红灯时间增加
                         }
                         while(!KEY_1);//等待按键1释放
                 }
                 if(KEY_2  == 0)//如果按下按键2
                 {
                         if(green_count>=5)//如果红灯时间大于5
                         {
                                 green_count --;//红灯时间减少
                         }
                         while(!KEY_2 == 0); //等待按键2释放
                 }
                 if(KEY_3 == 0)//如果按下按键3
                 {
                         BEEP = 0;  //蜂鸣器报警
                         LcdWriteStr(2,16,Help_msg);//显示报警信息
                         E1_138 = 1;//使能点阵
                         while(!KEY_3)//等待释放按键3
                         {
                                        leddz_show(show_l);
                         }
                         E1_138 = 0;//释放按键后关闭点阵 关闭蜂鸣器 清除LCD1602警报信息
                         BEEP = 1;  蜂鸣器
                         LcdWriteStr(2,16,Clean_msg);   清除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0定时器0
{
static u16 i;   两字节的无符号整型  静态分配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
{
  i=0;
  count ++;
}
}
void leddz_show(uchar *show)
{
  uchar i;
  for(i =0;i<8;i++)
        {
                P0 = *show++;
                P3 = i | 0XF8;
                Delay10us(10);
                P0 = 0;//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