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就这样了,按F2和F10都没有用 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0-06-03):
电脑今天开机后一直显示如下图,按F2和F10都没有用,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按F2或者F10都不能进BIOS吗?如果不能进,你可以一直按数字键盘的点(Del)试试或者F6、F8试试,如果能进的话你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B:
换个好键盘,逐个一直按着F2,F10开机, 试试,还可试F8

网友C:
接下来电脑要检测硬盘了,检测不到就会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按键的话换PS2接口(圆口)的试试,没用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D:
F7进入BIOS

楼主:
大家,按键都按过了,都没有用,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E:
把板上的3.6V吹

楼主:
不好意思,您方便细说一下吗,谢谢您

网友E:
把板上的3.6V电池抠出,待5~6分钟后再装上,然后开机看能否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板上的3.6V电池抠出,待5~6分钟后再装上,然后开机看能否正常操作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F:
一般F12也是进bos的按键你试试

网友G:
主板除了cpu内存 显卡 其他都暂时断开 如果能正常自检 再逐个安装断开的设备如硬盘键鼠或其他外设 依次来判断问题点

网友H:
换个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H:
可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I:
你可以一直按数字键盘的点(Del)试试或者F6、F8试试,或者从新装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