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 pnp三极管,放大特性 导通特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6-03):
(无正文)

网友A:
放大特性工作在放大区域内,相对于饱和导通则工作与饱和区域用于开关作用。

网友B:
NPN跟PNP的特性基本一样,放大,截制止,饱和。只是控制方式不一样。控制电路的通断,使Ic的电流远小于Ib的电流。

网友C:
NPN跟PNP的特性基本一样抄,放大,截止,饱和。
要控制电路的通断,就是要是管子工作bai在饱和跟截止,只要没有达到基极的导通电du压,管子就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只要基极电流足够大,使Ic的电流远小zhi于Ib的电流,这样就是工作在饱和状态,相当于开关导通

网友D:
电源极性不同

网友E:
建议你百度一下“三极管动图”,里面图文并茂,很容易理解

网友F:
NPN和PNP晶体管的行为类似,只是偏置电压的极性相反。 对于NPN晶体管,其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正电压可以驱动它。 相反,PNP晶体管需要负电压才能被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