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软件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0-06-03):
下午刚写入一个程序 稍作修改后就出现了图中情况  之后就一直写不进程序 换了其他的程序 包括开发板的测试程序也都不行  图2是在使用CRT设置时的报错 多种的启动方式我都试过了 都没有效果 请问有哪位兄弟知道怎么解决吗?我是新人小白 如果有什么错误还望大家指出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按照第二张图,感觉是你的驱动没有装好,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如果还是不行就接下来排查第一IC是不是坏了,换个IC看看;第二烧录线是否有接错及接好;另外注意你的单片机型号不要选错了。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你的截图应该是win10系统, 如果不是选错了端口,那就是你可能打开了别的串口软件,使用了这个端口,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启下电脑,释放端口,应该有可能使用端口的程序没有释放端口就崩溃了,(单纯从写程序的角度出发考虑),重启后应该就没有问题,从你的截图看,你的串口模块不可能是损坏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问题解决了 不是端口的问题。
是我的单片机自锁了 用杜邦线把P1.0 P1.1接地 再下载 就好了。
至于为什么会自锁,可能是我之前下载的时候多次按开关操作不当导致的吧。
开发板型号是TX-1C

网友C:
第一,你的驱动可能没有装好,可以重新安装一下驱动或者其他串口把你下载的串口占用了,把其他串口禁用就行了,;第二,可以换一根下载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