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SDCC编译器仿真STC15W4K32S4系列013_iic_05_AT24C32

楼主: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SDCC编译器仿真STC15W4K32S4系列013_iic_05_AT24C32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include "comds.h"

uchar __code table[] = "Write:";
uchar __code table2[] = "Read :";

int main(void)
{
        uint i;
        init();

        set_lcd(0x80);//把位置设置为第一行第一位
        delay(5);
        for(i=0;i<6;i++) set_data(table);

    set_lcd(0x80+7);
        set_data('H');
        set_data('e');
        set_data('l');
        set_data('l');
        set_data('o');
        write_at_addr(0,'H');
        write_at_addr(1,'e');
        write_at_addr(2,'l');
        write_at_addr(3,'l');
        write_at_addr(4,'o');

        set_lcd(0x80+0x40);//把位置设置到第二行第一位
        for(i=0;i<6;i++) set_data(table2);

        delay(5);

        set_lcd(0x80+0x40+7);
        set_data( read_at_addr(0) );
        set_data( read_at_addr(1) );
        set_data( read_at_addr(2) );
        set_data( read_at_addr(3) );
        set_data( read_at_addr(4) );

        while(1) {

                delay(2000);
        }
}
comds.h: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fndef __COMDS_H_
#define __COMDS_H_

#include "mySTC0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sbit __at 0xB3 port_rs        ;
__sbit __at 0xB4 port_rw       ;
__sbit __at 0xB5 port_en       ;

__sbit __at 0x90 scl        ;
__sbit __at 0x91 sda       ;

//sbit port_rs = P3 ^ 4;  //数据/命令选择端,1是数据,0是命令(状态)
//sbit port_rw = P3 ^ 5;        //读写控制,1是读,0是写
//sbit port_en = P3 ^ 6;        //使能端,高电平允许

//sbit scl = P1 ^ 0;
//sbit sda = P1 ^ 1;

void init(void);
void delay(uint t);
void set_lcd(uchar val);
void set_data(uchar dat);
void delay_us(uint t);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Ask(void);
void NoAsk(void);
void respons(void);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a);
uchar read_byte();
void write_at_addr(uint addr,uchar dat);
uchar read_at_addr(uint addr);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AT24C32读写闪烁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SDCC编译器仿真STC15W4K32S4系列013_iic_05_AT24C32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