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说支持UART、CAN、RS232和RS485这些接口,这是可以连接到单片机吗?

楼主(2020-06-03):
产品说支持UART、CAN、RS232和RS485这些接口,这是可以连接到单片机吗?可以简单讲下怎么连接吗?

网友A:
可以   UART  RS232  RS485   本质上都是串口   不过是使用了串口转化芯片   CAN的话STM32带接口    加外围电路即可

网友B:
UART接单片机串口TXD\R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