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手关于I2C协议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6-03):
     是这样的,本人一名单片机新手,最近试着做一个项目,用到了多种I2C协议的器件,有0.96寸OLED和MPU6050及BMP180模块,这些器件的SCL和SDA可以连接在一条线上吗,也就是一条总线挂多个不同的器件,那么我用OLED逐个显示他们的数据,怎么才能调用呢,我好像记得有器件地址,是每个模块有固定的地址还是说可以自己定义,我要写一个I2C的头文件,然后多个模块可以共用还是要为每个模块分别写一个呢?烦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都挂在I2C 总线上,设备地址要看具体的设备,有的固定的,

网友B:
可以连在一条线上,每个器件地址不同,地址是否可调看器件说明,很多可以通过外部引脚调整,避免冲突。

网友C:
SCL和SDA不可以连接在一条线上,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网友D:
IIC可以共用总线,但地址要不同,最多8个外围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挂在I2C 总线上,设备地址要看具体的设备,有的固定的,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连在一条线上,每个器件地址不同,地址是否可调看器件说明,很多可以通过外部引脚调整,避免冲突。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L和SDA不可以连接在一条线上,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我的意思是各个器件的SCL和SDA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