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算法和迪杰斯特拉算法求最短路径 VC++6.0源程序

楼主(2020-06-03):
实验一 弗洛伊德算法
实验目的:弗洛伊德算法求最短路径
实验内容: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e[9][9],k,i,j,n,m,t1,t2,t3;
    int inf=99999999; //用inf(infinity的缩写)存储一个我们认为的正无穷值
    scanf("%d %d",&n,&m);//读入n和m,n表示顶点个数,m表示边的条数
    //初始化
    for(i=1;i<=n;i++)
        for(j=1;j<=n;j++)
            if(i==j) e[i][j]=0;
              else e[i][j]=inf;
    //读入边
    for(i=1;i<=m;i++)
    {
        scanf("%d %d %d",&t1,&t2,&t3);
        e[t1][t2]=t3;
    }
    for(k=1;k<=n;k++)
        for(i=1;i<=n;i++)
            for(j=1;j<=n;j++)
                if(e[i][j]>e[i][k]+e[k][j] )
                    e[i][j]=e[i][k]+e[k][j];
    for(i=1;i<=n;i++)
    {
     for(j=1;j<=n;j++)
        {
            printf("%10d",e[i][j]);
        }
        printf("\n");
    }

}

/* 测试数据 n=4 m=5
边的数据
1 2 5
1 3 6
2 3 1
2 4 4
3 4 4
输出结果
0          5          6           9
99999999   0          1           4
99999999   99999999   0           4
99999999   99999999   99999999    0

实验一 迪杰斯特拉算法
实验目的:迪杰斯特拉算法求最短路径
实验内容:
#include<stdio.h>
#define SIZE 110
#define INF 1000000;
int map[SIZE][SIZE];    //邻接矩阵存储
int len[SIZE];         //d[i]表示源点到i这个点的距离
int visit[SIZE];      //节点是否被访问
int n,m;
int dijkstra(int from, int to)//从源点到目标点
{
    int i;
    for(i = 1 ; i <= n ; i ++)//初始化
    {
        visit[i] = 0;    //一开始每个点都没被访问
        len[i] = map[from][i];    //先假设源点到其他点的距离

    }
    int j;
    for(i = 1 ; i < n ; ++i)//对除源点的每一个点进行最短计算
    {
    int min = INF;  //记录最小len[i]
    int pos;  //记录小len[i] 的点
      for(j = 1 ; j <= n ; ++j)
      {

            if(!visit[j] && min > len[j])
            {
                pos = j;
                min = len[j];
            }
      }
        visit[pos] = 1;
         for(j = 1 ; j <= n ; ++j)
         {
            if(!visit[j] && (len[j] > (len[pos] +map[pos][j])))
            { //如果j节点没有被访问过&&j节点到源节点的最短路径>pos节点到源节点的最短路径+pos节点到j节点的路径

                len[j] = len[pos] + map[pos][j];    //更新j节点到源节点的最短路径
            }
         }
    }
    return len[to];

}
    int main ()
{
    int i,j;
  //  scanf("%d%d",&n,&m);    //输入数据
    n = 6;    //测试数据
    m = 9;
    for(i = 1 ; i <= n ; ++i)
    {    //设一开始每个点都不可达
        for(j = 1 ; j <= n ; ++j)
        {
            map[i][j] = INF;
        }
    }
/*    int a,b,c;    //输入数据

    for(i = 1 ; i <= m ; ++i)
    {
    scanf("%d%d%d",&a,&b,&c);
    map[a][b] = map[b][a] = c;
    }  */
    map[1][2] = 5;    //测试数据
    map[1][3] = 8;
    map[1][6] = 3;
    map[1][4] = 7;
    map[2][3] = 4;
    map[3][6] = 9;
    map[4][6] = 6;
    map[5][6] = 1;
    map[4][5] = 5;
    map[3][4] = 5;
    int temp = INF;
    for(i = 1 ; i <= n ; ++i)
    {
      for(j = 1 ; j <= n ; ++j)
      {
    if(map[i][j] == temp)
    map[i][j] = map[j][i];
      }
    }
    int ans = dijkstra(1,5);
    printf("%d",ans);
    return 0;
}

/* 边的数据
1 2 5
1 3 8
1 6 3
1 4 7
2 3 4
3 6 9
5 6 1
4 5 5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