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画PCB常报错 object accessed after being destory

楼主:
如题,最近画板子Altium Designer18版本,经常出现object accessed after being destory 错误,然后就崩溃没法用,百度也没发现什么一样的问题,请问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A(2020-06-04):
用AD09画的原理图,然后用AD18画PCB,用AD18从更新的原理图中导入PCB时出现要要先移除原本的元器件,再添加。这怎么搞,每次原本PCB中画好的模块的元器 件.

网友B:
感觉是你的库没有安装好,你可以试试把所有库都去除,然后再添加一次看看;或者你网上找点新的库添加进去看看,每次弹出来的是不是特定的一个库,如果是把那个库果断移除!

网友C(2022-01-08):
画原理图时碰到过。我把整个Project关掉后,再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