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20V引起限位干扰

楼主(2020-06-03):
单片机是220V输入,负载是220V电机正反转, 接上限位的线,还没延长接到限位开关,就接一点线头出来, 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通道1或者通道2很难启动,如果拔掉限位信号线,一切正常,稳定工作。 初步排查是220V 干扰旁边限位限位信号线,请问大神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一.接光耦隔离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二.或者限位接继电器,用继电器触点接单片机,
方法好多的吧。

网友B:
设计一款运用单片机控制的工业设备不是简单的完成逻辑控制就能成功。要能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下长期稳定可靠的工作可不是简单的事情。除了软件要有容错纠错能力及各种保护措施外,外围元件的选取,PCB布局,信号传输质量,整体电磁兼容性等等。需要有长期经验积累。楼主排查认为是220V干扰旁边限位信号线。这有可能是楼主直接用引线把限位开关与MCU端口连接,这样设计明显不妥。解决方法有多种。首先考虑采用光耦隔离,在此条件下并接电容,采用双绞线或屏蔽线,信号线套磁环,光耦外侧与MCU不共用电源并提高光耦外侧至限位开关电源电压以降低信噪比。凡此种种不一定全用上,但肯定可以解决。

网友C:
如果没有隔离,最好隔离。
根据电路对外接线IO口加上拉、下拉电阻。并且阻值尽量小一点,如2~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