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电容爆炸,各位在测试电路一点要小心!

楼主(2020-06-03):
板子是自己手焊,技术不好,所以焊接的比较丑,但是没有什么问题,爆炸原因很简单,粗心大意把输出端正负极整错了,通电后十几秒芯片开始冒烟,然后我赶紧断电,还是晚了一步,电容直接炸了,板子都是电容的内脏。还是第一次遇到,各位朋友做测试一定要小心,安全比啥都重要。

网友A:
电容耐压值低于在用的电源电压,也是会爆炸滴

网友B:
电容爆炸遇到过,话说天冷冲热水澡,因雾气太重直接导致 LED 灯里的电容放炮了,爆出一股怪味和一团碎屑

网友C:
也算是看了一下电容的内部构成了,不错的学习经验!

网友D:
超耐压、极性反都会爆炸的,正常的不正常现象。

网友E: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F:
新做的电路,通电一瞬间就决定这个电路的成败。很早以前别人焊反的电路通电之后电容爆炸,炸伤了我的手指,鲜血直流,炸到手算好的,炸到眼睛就完了。我也焊反过电容,也爆炸过。杜绝此类事件的方法是细心细心再细心,所有的电容检查一遍,特别是滤波电容。彻底杜绝的方法是用带恒流可调的稳压电源,逐步加大电流,看电流是否正常,发现电流不正常就要检查电路,我没有恒流可调的稳压电源,我做了一个简易恒流电流表,最小10mA,最大100多mA,基本够我用了,即便如此,调试电路的时候一定要戴防护眼镜。

网友G:
哈哈,小电容就不错了,大电容出来的东西更多,场面更华丽呢

网友H:
电容接反跟耐压值很重要,所以调试DCDC电路时,电容电阻的比例一定要选择对,要不很容易导致滤波电容过压烧掉

网友I:
正常,以前大学实验课的时候,不听几次响,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实验课,实验课最喜欢的就是听别人的电容爆了

网友J:
值得注意

网友K:
记得通电瞬间眼睛不要直视测试版,尽量扭过头去,或者带上护目镜。

网友L:
确实测试不能大意,我也试过一次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一个小电解电容爆炸,铝壳直接飞到鼻孔里面,直接流鼻血。。。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确实测试不能大意,我也试过一次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一个小电解电容爆炸,铝壳直接飞到鼻孔里面,直接流鼻血 ...

兄弟,你还好吧,庆幸我这是小电容,以后测试要带个眼镜加口罩,防护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做的电路,通电一瞬间就决定这个电路的成败。很早以前别人焊反的电路通电之后电容爆炸,炸伤了我的手指, ...

一直都有听说炸电容,只是自己第一次遇到,以后会注意细心检查,也做好防护措施,感谢指导

网友M:
有腐蚀性,小心啦

网友N:
注意,电容爆后气体可能有毒!

网友O:
师傅一般都会提醒的,莫非兄弟你是特意听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师傅一般都会提醒的,莫非兄弟你是特意听爆炸的?

哈哈,我是独狼,莫得师父

网友P:
电容千万不要反接,10uf的就有正常鞭炮的声音,声音很大的,而且很容易毁掉整个电路,导致整个板子都不能使用,得重新焊接一块新板子,这就花费更多的时间了

网友Q:
电容器烧焦的气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忘记。

网友R:
安全第一!隔离变压器,护目镜,防毒面具必备哈哈~当心保险管,压敏电阻,电解电容的伤害。
昏头昏脑时不要碰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R:
安全第一!隔离变压器,护目镜,防毒面具必备哈哈~当心保险管,压敏电阻,电解电容的伤害。
昏头昏脑时不 ...

是的,不仅防护要准备充分,还有细心一点

网友S:
是的,所以要细心

网友T(2021-05-19):
噗,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