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器调入avr单片机HEX文件的相关问题

楼主:
新人小白遇到点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
Low:0x75
High:0xFE
Lock:0xFC(带加密)
单片机型号:ATMEL ATTINY13A SOP8
编程器直接调入HEX文件,DATA数据不管
上边我是复制的教程,不是很懂,我有编程器支持at13a,我可以直接打开hex文件然后写入at13a吗?Low:0x75
High:0xFE这2项我不是很懂,编程器写入没有这2项,还是at13a必须用下载线在线写入才可以,拜托大神们指点一下,在这我先谢谢了

网友A(2020-06-03):
你看下,数据手册有说明,这里0代表已编程 1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数据手册有说明,这里0代表已编程 1没有

谢谢大神指点,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