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怎么在数码管上显示温湿度上下限阈值,并通过按键调节?

楼主(2020-06-03):
要用DHT11在数码管上显示当前温湿度,并且可以通过按键设置阈值,同时能用串口通信发送相关数据到串口仿真终端。
现已经能实现显示当前温湿度,并可以靠按住按键1、2显示湿度或温度的上下限,串口内容能够勉强过关。
但是通过按键调节阈值却始终实现不了,同时我发现我的按键扫描函数是有bug的,按键一按下并弹起,实际上等同于我期望达到的按键二按下的效果。该BUG我理解发生原因,但是不知道怎么比较好的解决。
(因不明原因,PROTEUS文件在上传前一会崩溃,一旦开始仿真就会闪退)
核心问题:DHT11怎么在数码管上显示温湿度上下限阈值,并通过按键调节?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md_8155    XBYTE[0x8000]
#define pb_8155            XBYTE[0x8002]
#define pc_8155            XBYTE[0x8003]

sbit dht=P1^0;
sbit k1=P1^1;
sbit k2=P1^2;
sbit k3=P1^3;
sbit k4=P1^4;
sbit k5=P1^5;
sbit k6=P1^6;
sbit rled=P3^2;
sbit tled=P3^3;

unsigned char s[]={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0~9编码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6,0x38};//共阴极0~9+H、L编码
unsigned char DisBuff[5]={0,0,0,0,0};
unsigned char a[5]={0,0,0,0,0};
uchar k;
signed char  R;//湿度
signed char  T;//温度
unsigned char  key_value;//按键值
unsigned char WRH=85,WRL=35,WTH=40,WTL=15;

uint flag=0,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延时函数ms
{
        unsigned int x;
        for( ; cnt>0; cnt--)
        {
                for(x=110; x>0; x--);//软件延时为1MS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cnt)   //延时函数us
{
        while(cnt--);
}

void DHT11_delay_us(unsigned char n)//DHT延时函数us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z)//DHT延时函数ms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DHT启动函数
{
   dht=1;
   DHT11_delay_us(2);
   dht=0;
   DHT11_delay_ms(30);   //延时18ms以上
   dht=1;
   DHT11_delay_us(30);
}

unsigned 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ht);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ht==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ht);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ht==0)
    {
        while(dht==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R=RH;
        T=TH;
    }
}

void key(){
        if(k1==0&&flag==0){
                flag=1;}
        if(k1==1&&flag==1){
                c=0;
                flag=0;}
        if(k2==0&&flag==0){
                flag=1;}
        if(k2==1&&flag==1){
                c=1;
                flag=0;}
        if(k3==0&&flag==0){
                flag=1;}
        if(k3==1&&flag==1){
                c=2;
                flag=0;}}

void disr()//展示湿度上下限
{
unsigned char i,j,rn[6]={11,0,0,10,0,0};

              rn[1]=WRH/10;
                                rn[2]=WRH%10;
                                rn[4]=WRL/10;
                                rn[5]=WRL%10;

                SP = 0x60;
        cmd_8155 = 0x0e;
        pc_8155=0;

                        for(k=0;k<200;k++){
                        j=32;
  for(i=0;i<6;i++)
        {           pb_8155 = table[rn[i]];
            delay_us(10);
                                        pc_8155 = j;
            j = j/2;
        }
                        delay_ms(1);}}

void dist()//展示温度上下限
{
                 unsigned char i,j,tn[6]={11,0,0,10,0,0};
                                tn[1]=WTH/10;
                                tn[2]=WTH%10;
                                tn[4]=WTL/10;
                                tn[5]=WTL%10;
                SP = 0x60;
        cmd_8155 = 0x0e;
        pc_8155=0;

                        for(k=0;k<200;k++){
                                j=32;
                                 for(i=0;i<6;i++)
        {   pb_8155 = table[tn[i]];
            delay_us(10);
                                        pc_8155 = j;
            j = j/2;
        }delay_ms(1);}}

void display() //展示当前温湿度
{
    unsigned char i,j,shu[6]={0,0,0,0,0,0};

  shu[0]=R/10;
        shu[1]=R%10;
        shu[4]=T/10;
        shu[5]=T%10;

                SP = 0x60;
        cmd_8155 = 0x0e;
        pc_8155=0;

    for(k=0;k<200;k++)
    {
                j = 32;
        for(i=0;i<6;i++)
        {
            pc_8155 = 0x00;
            delay_us(10);
            pb_8155 = s[shu[i]];
            pc_8155 = j;
            j = j/2;
            delay_us(10);
                                }}delay_ms(1);}

void initscon(){//初始化串口
        SCON=0X4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ES=0;
        ET1=0;
        TR1=1;
}

void send(){//向串口发送数据
        uchar i;
        initscon();
        for(i=0;i<4;i++){
        SBUF=a[i];
  while(TI==0);
        TI=0;}}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while(1){
        DHT11_receive();//读取温湿度
        a[0]=R/10;
        a[1]=R%10;
        a[2]=T/10;
        a[3]=T%10;
    send();
key();
        switch(c){
                        case 0:display();break;
                        case 1:disr();break;
                        case 2:dist();break;}

         if(R>WRH||R<WRL){
                rled=0;}else{
                        rled=1;}
         if(T>WTH||T<WTL){
                 tled=0;}else{
                         tled=1;}

                 }}

网友A:
你给的压缩包里面是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