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在串口助手里面发送都是乱码,我的波特率4800

楼主(2020-06-03):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str[]=“请输入文字";
void delay10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9;c>0;c--)
    for(b=20;b>0;b--)
    for(a=130;a>0;a--);
}
void UartInit() //?????????????????
{
  TMOD=0x20;   //
  TH1=0xf3;
  TL1=0xf3;
  PCON=0x80;
  TR1=1;
  SCON=0x50;
  ES=1;
  EA=1;
}
void UartSend(char *Data,char len)
{
  u8 i;
  for(i=0;i<len;i++)
  {
  SBUF=*Data++;
  while(!TI);
  TI=0;
  }
   delay100ms();
}
void main()   //??????
{
  while(1)
{
    UartInit();
UartSend(str,10);
}
}

网友A:
显示选的是ASCII 吧,改HEX看看

网友B:
void UartSend(char *Data,char len)
{
  u8 i;
  for(i=0;i<len;i++)
  {
  SBUF=*Data++;
  while(!TI);
  TI=0;
  }
}
这个函数中不能加这个   delay100ms();,加了这个发送就慢了,软件怎么识别到呢

网友C:
串口只能输入ASCII码,不能输中文,自己百度ASCII内容,str[]="please input the word"

网友D:
KEIL

KEIL
看你的代码出现了问号,应该是你的IDE 也就是keil的文本编辑器里没有设置成支持中文,设置成utf8应该就可以了,串口助手支持中文,楼上的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D:
串口和串口助手都支持中文,针对楼上的回复

网友E:
你好!
1、有部分串口调试助手不支持中文
2、单片机晶振要选对,否则误差大
3、给你发一个支持中文的串口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和串口助手都支持中文,针对楼上的回复

对,我以前试过可以,现在要做实验试一下,不知道怎么搞得,中文就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1、有部分串口调试助手不支持中文
2、单片机晶振要选对,否则误差大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F:
另外 不能在 while(1)loop内 一直初始化串口UartInit();可放在 main前,while(1) 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