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4编译时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20-06-03):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8E0H BYTE (110%) *
******************************************************************************
Program Size: data=53.1 xdata=0 code=241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单片机\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Keil 试用版的,有2K代码限制,注册下就ok

网友B:
因为你用的keil是未注册版,有2k限制。要善于使用搜索,有版友发过如何注册。

网友C:
可能是变量或者函数的大小写的问题,keilc51编译器中,大小写都会认为是大写

网友D:
没破解吧

keil注册机,网上应该有的是。
然后打开keil,点击file -->license management
复制CID号添到注册机里,generate一下license ID,
复制粘到license management里面

网友E: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翻译:限制版本中的代码大小限制超出

没破解

网友F:
因为你用的keil是未注册版,有2k限制。PO解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点击上面的target options——然后在output里面点击创建hex文件

网友H:
keil u4编译连接时出错了,比如调用外部函数,而由缺少相应的OBJ文件,加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I:
破解不成功,按照楼上的步骤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