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调制电路仿真频谱分析仪用不了

楼主(2020-06-03):
我用Multisim仿真DSB调制解调电路,想要观察信号调制前后的频谱,但是一连接上光谱分析仪就报仿真出错,然后也无法显示频谱,有没有知道问题在哪里的可以帮帮我,我查了资料也不知道改怎么办呜呜呜。。。。。图片如下。我有点着急,如果没有看到回复可以vx找我一下:yan3350288240,谢谢。

光谱分析仪界面不显示频谱,点击不了开始

光谱分析仪界面不显示频谱,点击不了开始

连接上光谱分析仪后出现仿真错误

连接上光谱分析仪后出现仿真错误

光谱分析仪连接方式

光谱分析仪连接方式

整体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网友A:
选择的设备参数设置不符合规犯导致软件运行出错

网友B:
先选一稳定的正炫波型接上,看看是否您的仿真频谱分析仪是否工作?
如果OK.再连接您的设备波形,如果还是上述问题,那需检查您的设备状况,查看是否通讯干扰或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