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单片机程序 请帮我解读DS=CY 这个语句

楼主(2020-06-03):
DS=CY;  这个语句是在reg51.h中定义的,我不太明白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请大佬帮忙解读一下
/*        名称:74HC595串入并出芯片应用
        说明:74HC595是具有一个8位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和一个8位输出寄存器,
        本例利用74HC595,通过串行输入数据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_CP=P2^0;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DS=P2^1;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T_CP=P2^2;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uchar temp;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串行输入子程序
void In_595()
{
        uchar i;
        for(i=0;i<8;i++)
        {
                temp<<=1;DS=CY;
                SH_CP=1;                //移位时钟脉冲上升沿移位
                _nop_();_nop_();
                SH_CP=0;
        }
}
//并行输出子程序
void Out_595()
{
        ST_CP=0;_nop_();
        ST_CP=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_nop_();
        ST_CP=0;                //锁存显示数据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10;i++)
                {
                        temp=DSY_CODE[ i];
                        In_595();                        //temp中的一字节数据串行输入74HC595
                        Out_595();                        //74HC595移位寄存数据传输到存储寄存器并出现在输出端
                        DelayMS(200);
                }
        }
}

网友A:
CY是硬件进位标志位,在进行算术运算时,可以被硬件置位或清零,以表示运算结果中高位是否有进位或借位的状态。 temp<<=1;最高位溢出并保存在CY,循环8次并将CY逐一赋值DS,就达到由高位到低位输出1个字节串行数据的目的。

网友B:
CY表示加法进算中的进位和减法运算中的借位,加法运算中有进位或减法运算中有借位则CY位置1,否则为0。

网友C:
加法运算中有进位或减法运算中有借位则CY位置1,否则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