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疑问

楼主(2020-06-04):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8E0H BYTE (110%) *
******************************************************************************
Program Size: data=53.1 xdata=0 code=241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单片机\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代码编译字节数大于MCU的flash容量,2416Byte了,你MCU是2k的?肯定不行,要不就是如:STC89C58芯片选择为AT89C51